红外接收距离问题

楼主(2017-07-13):
  38k的载波用的51产生,sh0038一体化接收管信号输出脚可以检测到信号了,但是距离并不远,才在10cm以内,,

网友A:
你的发送端要用三极管放大才行

网友B:
关键看发射P1怎么接的

网友C:
R1A凭什么用200?说说道理。
R2A凭什么用10K?说说道理。

网友B(2017-12-24):
接收管电源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D:
电流不够大,你接上三极管试试,以前查过资料,遥控器瞬时电流达到几百MA这个级别。如果不接三极管,用推挽输出驱动,距离也会显著增大

网友E:
再加个放大电路吧

网友F(2021-10-12):
P1的驱动能力有限,用三极管兜一个驱动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