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集成库需要自己做吗?

楼主(2017-07-13):
元件的原理图库和pcb封装库都要自己做吗?如果在网上下载,应该保存到哪里才能在做一个实际原理图时能应用库中的元件?还有在做完一个电路的原理图后怎么导入pcb封装图呢,就是怎样把原理图和pcb封装联系起来?

网友A:
如果你下的是含有一堆电子器件的库了话,你打开library或库...等,然后点击libraries 》最上面的installed   然后在库相对路径中找到你下载的库,然后点击最下面的安装,你这个库就可以使用了。
原理图和封装结合起来就是;你点击 工具选项中 》封装管理器》 点击你要改封装的器件》然后点击右边编辑》 PCB元件库中的任意 》然后再点击上面的浏览》 在 库 中选择你所要器件封装的库 》然后在名称中选择你需要的封装》点击确定》点击确定 》点击右下角的接受变化》点击生效更改》点击执行更改》点击关闭,     这就弄好封装了
第二种方法:直接  双击  原理图中你要改封装器件的图标,》双击右下角type下的 footprin》点击浏览》选择你需要的封装》点击确定》点击确定》点击OK   这就完成了修改封装了

网友B:
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自带没有的话要自己做,换封装的话在封装管理库那里更换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上网搜啊

网友D:
基本的元器件不用自己做,但很多芯片需要自己画原理图以及封装图

网友E:
如果自己有集成库可以加进去,没有的话就需要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