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质量传感器模块 怎么设置浓度?

楼主(2017-07-13):
在学习 MQ-2 气体传感器的时候,当采用TTL数字信号的时候,有说 ,,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某某引脚为低电平。。。

但是 MQ-2怎么设置设定值呢?当浓度高于设定值,这个设定值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背面有滑动变阻器调节旋钮,用螺丝刀拧那个旋钮就能调节阀值

楼主:
哦,那怎么知道那个值是多少呢?那个不是调节灵敏度的吗

网友B:
调节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那怎么知道那个值是多少呢?那个不是调节灵敏度的吗

要想知道数值就需要用单片机的内置AD或者外置AD芯片来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想知道数值就需要用单片机的内置AD或者外置AD芯片来采集!

采集到的值,是电压值,再进过转换到浓度值,但怎么知道这个浓度值是设定的值呢还是当前空气的浓度呢?

网友D(2018-03-29):
这个我认为可以写两边程序 先将设定值写到一个寄存器然后进行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