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快来!红外通讯不好使!!!

楼主: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l,m,k,n,x;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A=P3^2;
u8 IrValue[6];
u8 display[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delay(int t)
{
        while(t--);           //10us
}
void a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P0=display[0];break;
                        case(1):
                        LSA=1;LSB=0;LSC=0;P0=display[1];break;
                        case(2):
                        LSA=0;LSB=1;LSC=0;P0=display[2];break;
                }
                delay(100);
                P0=0x00;
        }
}

void into()
{
        IT0=1;
        EX0=1;
        EA=1;
        A=1;
}
void main()
{
        into();
        while(1)
        {
                  display[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2] = smgduan[16];
            adisplay();
        }
}
void zd() interrupt 0
{
        n=0;
         while(!A)
        {
                delay(10);
        }
         while(A)
        {
                delay(10);
        }
         for(l=0;l<4;l++)
        {
                for(m=0;m<8;m++)
                {
                while(!A)
                         {
                                 delay(1);
                         }

                         while(A)
                                 {
                                         delay(1);  //10us
                                        n++;
                                                if(n>300)
                                                {
                                                        return;
                                                }
                                 }
                                 IrValue[l]=IrValue[l] >> 1;
                         if(n>=100)
                         {
                                 IrValue[l]=IrValue[l]|0x80;
                                 n=0;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网友A(2017-07-13):
按下按键之后。数码管只显示一个字符。而且显示的也不对。 再按其他的任何按键就没反应了

网友A:
用的是LHI778红外传感器和51的板子

网友A:
没有人关注吗

网友B:
画出程序框图再分析

网友C:
你用错传感器了吧。LHI778可不是用于红外通讯的哦。
你看看我查到的资料:
【Realplay】(A3J1) LHI778 热释电红外 传感器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在热辐射能量发生改变时,会产生电荷变化。这个效应被用来探测红外辐射的变化。这些热释电传感器应用于人体移动探测器,被动红外防盗报警器,以及自动灯开关。基于同样的原理,热释电传感器通过红外吸收方法,应用于气体探测。
一、特点:
·低噪声,高响应度
·优异的共模平衡-双单元类型
·TO-39,TO-5封装
·各种滤波器窗口供宽带或者窄带应用
·单通道或者双通道器件
·双元或者四元器件应用于防盗产品
·单元器件带热补偿
二、典型应用:
·被动红外防盗报警:对强烈的白光以及电磁辐射具有优异的抗干扰性能。
·人体移动探测:
·天花板安装人体探测
·气体分析
·非接触红外测量
三、LHi 778释热红外传感器系列是标准的双元设计,可用于所有变化的运动调节装置。这款传感器都包含了一个双元的释热陶瓷元件,和FET相连接。它具有高敏感度,极好的共同执行模式,在固定的地方和温度改变的情况下都可保持低噪音。

           最小      典型     最大       单位            条件

元件尺寸   2x1        mm2      2 elements

敏感度     3 300    4000                  V/W           100°C, 1 Hz

匹配       1           10       %

噪音       20           50       μVpp         25°C, 0,3...10Hz

分支电压   0,2        1,55       V           RS =47kW, 25°C

NEP        7,5x10-10     28x10-10    W?Hz      1HzBw, 100°C, 1 Hz

D*         5x107     19x107                  cm?Hz/W  1HzBw, 100°C, 1 Hz

输出电阻    5         10Kw      47kW      Load Res.

工作电压    2         15V        RS =47kW, 25°C

工作温度    -40       85°C

储存温度    -40       85°C

灵敏元面积 2.0×1.0mm2
基片材料 硅
基片厚度 0.5mm
工作波长 7-14μm
平均透过率 >75%
输出信号 >2.5V
(420°k黑体1Hz调制频率0.3-3.0Hz 带宽72.5db增益)
噪声 <200mV
(mVp-p) (25℃)
平衡度 <20%
工作电压 2.2-15V
工作电流 8.5-24μA
(VD=10V,Rs=47kΩ,25℃)
源极电压 0.4-1.1V
(VD=10V,Rs=47kΩ,25℃)
工作温度 -20℃- +70℃
保存温度 -35℃- +80℃
视场 139°×126°
说明 该传感器采用热释电材料极化随温度变化的特性探测红外辐射,采用双灵敏元互补方法抑制温度变化产生的干扰,提高了传感器的工作稳定性。
使用 1、上述特性指标是在源极电阻R2=47KΩ条件下测定的,用户使用传感器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R2的大小。
2、注意灵敏元的位置及视场大小,以便得到最佳光学设计。
3、所有电压信号的测量都是采用峰一峰值定标。平衡度B中的EA和EB分别表示两个灵敏元的电压输出信号的峰一峰值。
4、使用传感时,管脚的弯曲或焊接部位应离开管脚基部4mm以上。

红外遥控器

红外遥控器

红外接收头

红外接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