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at89c51在AD16哪个库???

楼主(2017-07-13):
请问大佬at89c51在AD16哪个库???

网友A:
一般芯片都会通过自己画添加封装,或者在网上搜索下载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原理图的话在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中的 MHDR2*20  放置好器件后,双击51芯片图标,点击左下角edit pins,可以进行引脚修改
如果不满意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点击新建 》库 》原理图库  画一个51芯片原理图
封装   是dip40,如果没有这个封装,你可以建立一个PCB元件库,然后点击工具选项 》点击元器件向导 》点击下一步》 选择DIP 选项 点击下一步》选择焊盘大小 点击下一步》选择焊盘距离 点击下一步》选择 外框宽度 点击下一步 》选择焊盘数量为 40 点击下一步》点击下一步   这就完成了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