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单片机数码管闪烁问题

楼主(2017-07-13):
51单片机C语言程序想要控制四个数码管同时亮,并且其中一个闪烁并可通过键盘调节,通过按键使可调节的位(也就是闪烁的位)移动到下一位,类似于电子钟的程序。新手不知道应该把延时加在动态显示的什么位置。

网友A:
1、做一个闪烁标记B_FLASH,使之每0.3秒反转一次。
2、做一个闪烁指针R_FLASH=0-4,想要哪个闪就将R_FLASH置几,0表示无闪动位
3、扫描显示时,做以下动作:
    如果扫描的位数=R_FLASH,数据送至P口时过滤一下,否则不过过滤。
    3.1:如果0=不亮,将送至P口的数据与B_FLASH “与” 一下再送出。
    3.2:如果1=不亮,将送至P口的数据与B_FLASH “或” 一下再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