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数码管程序,动态扫描不对,显示不出123456

楼主(2017-07-13):
初学者,请各位多多指教,程序也在下边,显示的三种情况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uan P2
#define wei P3

void disp();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code duans[]={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段选
unsigned char code weis[]={0xfe,0xfd,0xfb,0xf7};                                  //位选
unsigned int buffer[4];                                                                  //
//unsigned int dian[3];                                                                   //
unsigned int i;

void main()
{
        while(1)
        {
        for(i=0;i<500;i++)
        {
            buffer[0]=duans[10];                                                          //  全灭
            buffer[1]=duans[10];
            buffer[2]=duans[10];
            buffer[3]=duans[10];
            disp();
        }
        for(i=0;i<500;i++)
        {
            buffer[0]=duans[8]&~0x80;                                                  // 显示8
            buffer[1]=duans[8]&~0x80;
            buffer[2]=duans[8]&~0x80;
            buffer[3]=duans[8]&~0x80;
            disp();
        }
        for(i=0;i<500;i++)
        {
            buffer[0]=duans[0];
            buffer[1]=duans[1];
            buffer[2]=duans[2];
            buffer[3]=duans[3];
            disp();

     }
        for(i=0;i<500;i++)
        {
            buffer[0]=duans[5];
            buffer[1]=duans[6];
            buffer[2]=duans[7];
            buffer[3]=duans[8];
            disp();
        }
        }
}

void disp()
{
        unsigned int i;

        for(i=0;i<4;i++)
        {
                P3=weis;
                P2=buffer;
                delay1ms(1);
        }
}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d;c>0;c--)                                                                //  ?
        for(b=142;b>0;b--)
            for(a=2;a>0;a--);
}

求大神!!!!!

全灭

全灭

网友A:
先弄清显示原理吧。

网友B:
先搞清楚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你程序中用的是共阳数组,共阴数组是其反码。

网友C:
先检查你的数码管引脚连接和段选、位选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你程序中用的是共阳数组,共阴数组是其反码。

数码管共阳的

网友D:
检查下接线,要不先简单测试看看

网友E:
先写驱动层,再写应用层代码。

网友F: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G:
动态扫描原理你先看看,实在不行可以加我QQ2856833259,无偿辅助您完成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好的,谢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