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驱动电机的问题求助

楼主:
小白第一次使用L298N驱动电机出现了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希望各位大神能慷慨相助。

我想用51单片机通过L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单片机给信号正转时也就是IN1 1 IN2 0 IN3 1 IN4 0,两个电机都不动,但能听到电机内部有响动声,而我将单片机给低电平端口的杜邦线拔掉也就是L298N上的IN2 IN4连在单片机上的杜邦线拔掉悬空,两个电机又转了,这是为什么呢?一开始我是给L298N 6.5V电源供电的,后来以为是电压不够换了9V电源还是不行。我的两个电机功率也并不大,最低在3V电压下就能转动。

苦恼自己电路知识不足,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2017-07-13):
应该是程序不对

网友B:
用L298控制两个电机,只要连线正确,控制端口输入电平正确,比较容易实现控制的,你检查一下程序,连线正确不?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的芯片,还是模块,不好判断你的问题。
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涉及硬件和软件,你只说现像是不能为排除问题提供足够的依据,所以没法帮你。
我做过这个,说说我的经验吧。
第一:只用芯片。
只用芯片时,要注意这么几点:逻辑电压与电机驱动电压一般不一样,逻辑电压要大一些,如果逻辑电压与电机驱动电压一样,51单片机一般都驱动不了,STM32单片机还可以动;电流监测端可以悬空;使能端一定要接上;
第二:使用模块。
使用模块就很简单了,看图,就那么样子。注意,12V是驱动电压,而5V是模块输出供51单片机使用的逻辑电压。
使能端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因为IN1、IN2同时为0或同时为1都可以让电机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L298控制两个电机,只要连线正确,控制端口输入电平正确,比较容易实现控制的,你检查一下程序,连线正确 ...

程序没有什么,就是两个端口分别给0 1让电机正转啊,接线也检查过了,单片机和模块也是共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的芯片,还是模块,不好判断你的问题。
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涉及硬件和软件,你只说现像是不能 ...

感谢您的耐心回复,我用的是模块,接线确认过很多次了,确实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输出A和B的IN1和IN2给0 和1时,两个电机都不动能听到内部有响动声,把单片机给0的那端的两个杜邦线拔掉,两个电机就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是用的芯片,还是模块,不好判断你的问题。
单片机的问题,可能涉及硬件和软件,你只说现像是不能 ...

现在最新情况是我给单片机供电用的独立电源,没有用L298N上的5V供电(单片机和L298N地还是接在一起的),两个电机可以正常运转。这到底是模块本身问题还是给L298N供电的电源问题?

网友E:
程序的问题

网友F:
使能控制你都没接  一般接高电平的

网友G:
你换一个模块试试   模块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使能控制你都没接  一般接高电平的

两个使能端上接线帽我都没拿下来,默认的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你换一个模块试试   模块坏了也有可能

模块没坏,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H:
把两个使能端接单片机高电平试试

网友I:
我觉得是你连线出现了问题,其次是供电问题,一般电机驱动需要12V的电压,而单片机需要5V电压。

网友J:
电机运转这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毕竟你直接给L298N的四个控制端口加 高低电平也是好用的。根据你的情况,我判断是没有共地造成。你可以检查一遍电源单片机和L298N是否都共地。你用手接触电机就相当于接地,所以不加那两个低电平也可能运行。

网友K(2017-11-11):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L(2018-03-04):
最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还不是很懂,楼主共享下程序吗

网友M(2018-05-22):
引用 网友D:
模块没坏,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N:
肯定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O:
建议先不要连接单片机,利用接固定电平先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P(2018-06-28):
楼主,能分享下程序吗,最近也在做这个谢了2518472928@qq.com

网友Q(2018-11-11):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R(2019-08-09):
楼主,能分享下程序吗,最近也在做这个谢了  lrtcheer001@163.com

网友S(2019-11-06):
楼主,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经过调试之后发现是单片机io口接驱动后没有办法稳定输出低电平,或者是输出的低电平有问题,请问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求告知,qq:2764647055.

网友T:
楼主如何解决的

网友U:
硬件上先检查:单片机IO口设置强推挽输出,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V(2020-07-16):
15楼同志已经告诉大家答案了“共地”。

网友W:
也可以使用三用表量輸出A、輸出B的電壓判斷是否程序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