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温度测量资料程序

楼主(2017-07-13):
       下面是51单片机数码管显示温度测量设计源程序,测量范围-9.9~99.9℃,当温度高于定值时,蜂鸣器发出滴、滴、滴报警志响,同时发光二极管闪光。温度低于-9.9℃时,显示 L L .L C ,温度高于99.9℃时,显示 H H.H C”。
下载:

如下列图所示: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 的 I/O
sbit DIAN = P0^7;                        //显示小数点用
sbit LED=P1^7;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BEEP=P3^6;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zf,l;                                              //温度值全局变量
uint z;
int c;
uint gaowen=28;                         //高温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5
uint diwen=0;                                    //低温报警温度,默认值0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Data[]={0,0,0};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int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高8位转移到t
          t<<=8;                             //t数据左移8位
          t=t|a;                             //将t和a按位或,得到一个16位的数
          tt=t*0.0625;                 //将t乘以0.0625得到实际温度值
                                             //(温度传感器设置12位精度,最小分辨率是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将小数点后一位显示出来)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返回温度值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int a,b;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if(c<0)                                  //温度正负值判断处理
        {
                c=-(c-1);
                   zf=1;
        }
        else
        {
                zf=0;
        }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if(m<=0)                                    //如果温度小于0,限制显示为0
        {
                m=0;
        }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Data[0]=LEDData[n];             //显示小数位
        Data[1]=LEDData[m%10];    //显示个位
............................................................................................
需要完整源程序的请自己下载

网友A(2017-10-21):
感谢完美程序

网友B(2018-12-27):
楼主我想要完整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程序吗

网友D:
谢谢楼主,想请问您的位选频率大概是多少?我用您这个图和程序显示不出来温度值,只有初始的----和关闭显示。数码管八位显示的高低电平是变化的,但是位选信号改变频率极低,且几乎一直保持高电平,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E:
好帖子 就是没黑币不能下完整的

网友F(2019-03-17):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想请问您的位选频率大概是多少?我用您这个图和程序显示不出来温度值,只有初始的----和关闭显示 ...

同志我和你问题一样 ,如果你解决了的话 ,麻烦也给我解下惑 不胜感激

网友G(2019-05-10):
感谢作者的分享

网友H(2020-06-10):
有protues仿真文件吗,搭出一样的图,但功能显示不了

网友I:
这是液晶吧,还数码管坑人

网友J:
感谢楼主,数码管太坑了,准备用液晶,看到你的又准备用数码管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想请问您的位选频率大概是多少?我用您这个图和程序显示不出来温度值,只有初始的----和关闭显示 ...

我跟你一样 不能显示

网友K: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想请问您的位选频率大概是多少?我用您这个图和程序显示不出来温度值,只有初始的----和关闭显示 ...

跟你一样不行 不能显示

网友L:
数码管不显示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