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48的ADC多通道数据采集程序

楼主(2017-07-14):
这个是课设: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GPIOSET(PIN)  IO0SET = PIN    // 方便修改置位端口
#define   GPIOCLR(PIN)        IO0CLR = PIN    // 方便修改清位端口
#define   LCD_CON           0x00000250           // 液晶显示控制字
#define  E_CLK  (1<<4)                    //clock input   同步时钟输入端         P0.4
const uint32  RW_SID=  (1<<6);         //data input/output 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P0.6
const uint32  CS =     (1<<9);                  //P0.9
unsigned char IC_DAT1[] = "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

/*************************************************************
*  名称:delay()
*  功能: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int32 dly)
{
        uint32 i;

        for ( ; dly>0; dly--)
                for (i=0; i<10; i++);
}

/******************************************************************
*  名称:SeddByte()
*  功能:发送1字节数据
*******************************************************************/
void     SendByte(uint8    data)
    {
      uint8   i;
      IO0SET=CS;
      for(i=0;i<8;i++)
       {
                        IO0CLR=E_CLK ;delay(5);
                        if(data&0x80)
                        {
                                IO0SET=RW_SID;delay(5);
                        }
                        else IO0CLR=RW_SID;
                        {
                                IO0SET=E_CLK;delay(5);
                        }
                        data=data<<1;
       }
       IO0CLR=CS;
    }

/******************************************************************
*  名称:ReceieveByte()
*  功能:接收1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eceieveByte(void)
  {
          uint8     i,d1,d2;
    for(i=0;i<8;i++)
        {
                IO0CLR=E_CLK;delay(5);
                IO0SET=E_CLK;delay(5);
                if(RW_SID)d1++;
                d1=d1<<1;
        }
    for(i=0;i<8;i++)
        {
                IO0CLR=E_CLK;delay(5);
                IO0SET=E_CLK;delay(5);
                if(RW_SID)d2++;
                d2=d2<<1;
        }
     return     (d1&0xF0+d2&0x0F);
    }

/***************************************************************
*  名称:SendCMD()
*  功能:向LCD12864发送命令
****************************************************************/
void     SendCMD(uint8     data)
    {
        SendByte(0xF8);
        SendByte(data&0xF0);
                SendByte((data&0x0F)<<4);
        }

/*************************************************************
* 名称:SendData()
* 功能:向LCD12864发送数据
**************************************************************/
void     SendData(uint8     data)
    {
        SendByte(0xFA);
        SendByte(data&0xF0);
                 SendByte((data&0x0F)<<4);
        }

/****************************************************************
* 名称:lcd_mesg()
* 功能:在LCD12864上显示汉字
*****************************************************************/

void     lcd_mesg(uint8     x_add, unsigned char * word)
    {
         SendCMD(x_add);
              while(*word)
              {
                 SendData(*(word++));
              }
    }
/*************************************************************
*  名称:initinal()
*  功能:LCD12864字库初始化
**************************************************************/

void     initlcm(void)
    {
         delay(200);
         SendCMD(0x30);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SendCMD(0x0C);                //0000,1100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off
         SendCMD(0x01);                //0000,0001     清DDRAM
         SendCMD(0x02);                //0000,0010     DDRAM地址归位
         SendCMD(0x80);                //1000,0000     设定DDRAM 7位地址000,0000到地址计数器AC
}

int main (void)
{
        PINSEL0=0x00000000;
PINSEL1=0X00000000;
PINSEL2&=~(0x00000006);    //设置所有I/O口为GPIO口
IO0DIR =LCD_CON;
initlcm();                             //12864初始化程序
        lcd_mesg(0x80,IC_DAT1);
        delay(100);
        uint32 ADC_Data;
        char str[20];
        PINSEL0 = 0x00000005;        // 管脚连接串口
        PINSEL1 = 1 << 28;                // P0.30连接到AD0.3
        /* 进行ADC模块设置 */
        AD0CR = (1 << 3)                                                |        // SEL=8,选择通道3
                        ((Fpclk / 1000000 - 1) << 8)        |        // CLKDIV=Fpclk/1000000-1,转换时钟为1MHz
                        (0 << 16)                                                |        // BURST=0,软件控制转换操作
                        (0 << 17)                                                |        // CLKS=0, 使用11clock转换
                        (1 << 21)                                                |          // PDN=1,正常工作模式
                        (0 << 22)                                                |          // TEST1:0=00,正常工作模式
                        (1 << 24)                                                |        // START=1,直接启动ADC转换
                        (0 << 27);                                                         // 直接启动ADC转换时,此位无效
        delay(1000);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并清除DONE标志位

        while (1)
        {
                AD0CR |= 1 << 24;                                        // 进行第一次转换
                while ((ADDR & 0x80000000) == 0);        // 等待转换结束
                AD0CR |= 1 << 24;                                        // 再次启动转换
                while ((AD0DR & 0x80000000) == 0);        // 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 = AD0DR;                                        // 读取ADC结果
                ADC_Data = (ADC_Data >> 6) & 0x3ff;
                ADC_Data = ADC_Data * 2480;                        // 参考电压经过3/4分压
                ADC_Data = ADC_Data / 1024;
                sprintf(str, "%4d mV VIN3", ADC_Data);
                unsigned char IC_DAT2[] ;
                char IC_DAT2[]=str[20];
        initlcm();                             //12864初始化程序
                lcd_mesg(0x80,IC_DAT1);
        }
        return 0;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