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控电机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7-07-14):
温控电机项目特别提醒:
用Proteus软件进行电路仿真时,TLC549和AT89C51的
电源引脚均隐藏了,在制作电路板时一定要给TLC549
的Pin8接+5V,Pin4接地;AT89C51的的Pin40接+5V,
Pin20接地。

单片机温控电机源程序如下:
//产生频率为100Hz的PWM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LC549_SCLK=P1^5; //定义P1.5引脚位名称为TLC549_SCLK
sbit TLC549_SDO=P1^3; //定义P1.3引脚位名称为TLC549_SDO
sbit TLC549_CS=P1^4; //定义P1.4引脚位名称为TLC549_CS

sbit L298_in1=P2^0;//定义P2.0引脚位名称为L298_in1
sbit L298_in2=P2^1;//定义P2.1引脚位名称为L298_in2
sbit L298_ena=P2^2;//定义P2.1引脚位名称为L298_in2

uchar duty=0;//PWM波形的占空比

uchar  TLC549_data(  )//TLC549的A/D转换程序
{
        uchar result;//定义result存放A/D转换结果
        uchar i=0,j;

        TLC549_CS=1;//TLC549的CS引脚输出高电平,为A/D转换做准备
        TLC549_CS=0; //TLC549的CS引脚输出低电平,开始一个A/D转换周期
        result=0;//A/D转换结果清零
        TLC549_SDO=1;// 51单片机读数据时得先把管脚置1
        for(i=0;i<8;i++)
        {
                if(TLC549_SDO==1)
                        result=result|(0x80>>i);// 从高位到低位依次获取A/D转换的结果
                TLC549_SCLK=1;
                TLC549_SCLK=0;//输出TLC549的下降沿,从SDO端送出一位A/D转换结果
                for(j=0;j<2;j++);//下降沿产生后,400ns后新的位被写到数据线上,所以需延时
        }

        TLC549_CS=1;//一个周期结束后,TLC549的CS端设置为高电平
        return result;//返回A/D转换结果

}

void  T0_int( )
{
   TMOD=0x02;       //定时器T1工作于方式2
   TH0=256-100;      //送初值
   TL0=256-100;
   EA=1;           //设置总中断允许
   ET0=1 ;         //设置允许T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T1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1   //T1中断服务程序,
{
    static uchar i;
         i++;
         if(i==100)
           i=0;
         if(i<duty)
           L298_ena=1;
         else
           L298_ena=0;

}

void main()
{
        uint tt;

        T0_int();
        while(1)
        {
             tt=TLC549_data();//读取温度转换的数字量
            tt=tt*100/250;//计算温度值,根据LM35的特性,温度每变化1°C对应的输出电压为10mV
                          //LM35输出的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大了4.9倍,经过TLC549进行A/D转换得到
                         //数字量tt。所以由tt可得到温度值=数字量tt/51/4.9*100
       if((tt<10)||(tt>50))//温度低于10°C或高于50°C,电机停转
        {
            L298_ena=0;
            L298_in2=0;
                                L298_in2=0;
        }
       else  if(tt<=20)
        {
            duty=45;
            L298_in2=0;
            L298_in1=1;
        }
       else  if(tt<=30)
        {
            duty=100;
            L298_in2=0;
            L298_in1=1;
        }
       else  if(tt<=40)
        {
             duty=45;
            L298_in2=1;
            L298_in1=0;
        }
       else
         {
            duty=100;
            L298_in2=1;
……………………

网友A(2018-01-11):
楼主的这个是控制几度到几度的

网友B(2018-12-29):
为什么我下载不了。。

网友C:
为什么调整温度转速没有变化

网友D(2019-12-23):
能调温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