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写的一个51单片机用定时器0方式一60倒计时程序跑不了

楼主(2017-07-1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num,second;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delay1ms(uint i)
        {
        uchar j;
        while(i--)
        for(j=0;j<115;j++)
                {
                ;
                }
        }

void display(uchar k)
        {
        P2=0xfe;
        P0=Tab[k/10];
        delay1ms(5);

        P2=0xfd;
        P0=Tab[k%10];
        delay1ms(5);

        P2=0xff;
        P0=0xff;
        delay1ms(5);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0;
                TR0=0;
                num=0;
                second=60;
                while(1)
                        {
                        display(second);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R0=0;
                   num++;
                                  if(num==20)
                        {

                                num=0;

                             second--;

                                if(second==0)

                          second=6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

网友A:
看着没什么错误

网友B:
初始化定时器中 ET0=1;  TR0=1;,中断程序中取消对TR0的操作

网友C: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second,tab1[2],TOH = 0,TOL = 0;
bit flag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display( )
        {
                  static uchar i = 0;
    P0 = 0xff;
    P2 = ~(0x01 << i);
    P0 = Tab[tab1[i]];
    if ( i< 1)
        i++;
    else
        i = 0;
        }

//定时函数
void Timer( uchar t)
{
    unsigned long temp;
    temp = 11059200 / 12;
    temp = (temp * t) / 1000;
    temp = 65536 - temp;
    TOH = (uchar)(temp >> 8);
    TOL = (uchar)temp;
    TH0 = TOH;
    TL0 = TOL;
    TMOD &= 0XF0;
    TMOD |= 0X01;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void)
{
                    Timer(1); //定时一毫秒
                second=60;
                                tab1[0] = second / 10;
                                tab1[1] = second % 10;
                while(1)
                {
                   if(flag)                //一秒钟就减一次
                                   {
                                         flag = 0;
                                         second--;
                                         tab1[0] = second / 10;
                                        tab1[1] = second % 10;
                                         if (second == 0)
                                         second = 60;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 0;
                                  TH0 = TOH;
                                  TL0 = TOL;
                                   display();
                   num++;
                  if(num>= 1000)   //一秒钟就减一次
                   {
                                       num = 0;
                       flag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