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仪器仪表类都是示波器,万用表什么的= =我发一个波形发生器

楼主(2017-07-14):
最近参加了电赛的培训,试做一个波形发生器,现在原理图做出来了,封装还在弄,总感觉好麻烦,对了有没有大神知道网上模拟电路实验用什么示波器好点,主要是做仿真的时候用。因为是新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望大佬指出。

网友A:
你电路中的整流桥那里 我看不太明白  望大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中的整流桥那里 我看不太明白  望大师指教。

= =找不到AX1117的封装,用其他同封装的器件替代的,怪我没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找不到AX1117的封装,用其他同封装的器件替代的,怪我没说清楚

你是说AX1117的原理图封装跟整流桥的原理图封装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画一个AX1117的原理图封装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AX1117的原理图封装跟整流桥的原理图封装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画一个AX1117的原理图封装就好 ...

你说的是,我比较懒。。。我主要是要pcb做成品,所以原理图没太在意。当时手一滑看到这个封装就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