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单片机是否能透过蓝芽连接?

楼主(2017-07-14):
请问两个单片机是否能透过蓝芽连接?用的是F16F18855,两片透过线的连接可以透过RXTX传接值,
于是突发奇想,两个单片机各接一个蓝芽,并使用蓝芽让两个单片机互相传接值。
请问这个想法是做得到的吗?
麻烦大家解答一下~感恩

网友A:
可以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蓝牙模块设为一主一从,配对连接成功后就没问题了,和串口通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是完全没问题的,蓝牙模块设为一主一从,配对连接成功后就没问题了,和串口通信差不多

謝謝你的回答與幫忙~
想請教另一個問題,
我有一個概念是,單片機的藍芽先與手機連接,
再透過手機的控制,使單片機藍芽與另一個單片機藍芽連接,
請問這概念是可行的嗎?
感謝您的回答

网友B:
可以,和串口差不多

网友C:
能 你用支持透传的蓝牙模块 和用TTL直连一样

网友D:
可以的,一个主一个从,蓝牙模块都是透传模块。配置一下就可以了,直接操作串口

网友E:
没有问题,现在的蓝牙模块都是用串口通信来控制的。很简单。

网友F:
可以的啊,选择带串口透传模式的模块,一主一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