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闭环控制系统 pid算法 pwm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7-07-14):
小弟我最近想试着做闭环控制系统,也就是2014年电子技能大赛G题-控制类,简易风洞设计。
风洞的功能要求:给定一高度值,单片机发出指令配合超声波返回值发送pwm信号给风机,通过控制风量达到给定的高度
设想如下:
风洞为透明的亚克力管,直径稍大于乒乓球。
底部固定一风机,在管子顶部距离3cm处固定一超声波模块。
用lcd12864或lcd1602来显示超声波的返回数值和刚开始的给定值。
通过超声波模块的返回值让单片机发送pwm信号给风机从而控制风量以达到给定高度。
芯片的话,小弟手头有stc89c52  stc12c5a60s2,
超声波的话,就是hc-sr04。
各位大神,我现在的水平就是,知道单独的模块咋用,但不知道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用,我想这也是许多像我一样的初学者最大的困惑吧。就比如说,我会用超声波测距并用lcd1602显示,也会用pwm调速,但是我不会结合它们成为一个闭环,这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那位大神有足够的耐心的话,不妨讲讲如何结合不同的模块实现一个功能,如果嫌讲起来费劲的话,能不能就直接发个这种程序给我---也就是2014年电子技能大赛G题控制类题的程序,真的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事儿,说简单,还真简单,说复杂,也是很复杂的。
说复杂,是因为工程,真的要做出实物,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所有的实物做出来都不容易。
说简单,是因为你说的只是编程而已。
我就只说简单的吧。
正如你所说,你会测距离,你会PWM调速。
那么,要结合,就只需要一条if语句。以下说明,是基于假设:超声波测距放在风洞上方,放在指定高度上方。
即:如果所测量距离小于设定值(你会测距的),则减小风速(你会PWM调速的);如果所测距离大于设定值,则增大风速。
这样,两个内容,不就结合起来了?!
当然,这是基本原理。你可以以此思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儿,说简单,还真简单,说复杂,也是很复杂的。
说复杂,是因为工程,真的要做出实物,不是件容易的 ...

首先,表示下我特别真挚的感谢。
您说的这种思维方式我现在想明白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关于pid算法的。在这个控制系统中,如何运用pid算法?能不能仔细讲一下在这个风洞闭环系统中关于pid算法的有关内容,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