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51单片机继电器控制

楼主:
这是我原创的这个51单片机继电器的Q和Q-可以连接多种5V电源。要是连接上5V驱动型继电器,就更好了
希望人人喜欢
晶振频率:12MHz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clude "1602_1.c"
#include "1602_2.c"

sbit d=P1^0;
sbit q=P2^3;
sbit q_=P2^4;

void main()
{
  display_init();
        cprintf("51CPU Relay");
        gotoxy(0,1);
        cprintf("BY:With commands");
        while(1){
                display_init1();
                cprintf1("(C)MEMORY STUDIO");
                if(d==0){
                        q_=0;
                        q=1;
                        gotoxy1(0,1);
                        cprintf1("MODE=1(P2.3)");
                }
                if(d==1){
                        q_=1;
                        q=0;
……………………

网友A(2017-07-14):
只看到2个1602
没看见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看到2个1602
没看见继电器

需连接5V驱动型继电器才行

网友B:
PCB结构图

PCB结构图

PCB结构图

网友B:
焊接前/后的PCB板

焊接前

焊接前

焊接后

焊接后

网友C:
仿真没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