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V3脚为什么要接0.01UF电容

楼主(2017-07-14):
读CH340G手册,上面说CH340V3脚接5V时,直接接0.01UF的电容,为什么要接,另外在其3.3v时,V3脚要接VCC,这个VCC是5v还是3.3v,另外我见过别人直接将3.3V接到一个0.01uf电容,不管3.3和5v都可以(外部有一个1117 ,3.3V),而且可以用,有谁了解吗,到底怎么接才是正确的?

网友A:
1.电路设计中所有芯片的VCC脚都就近接有小容量高频电容,常见是0.1~0.01u瓷片电容。以消除电源杂波串扰。在原理图绘制中为简化往往把这种小电容集中画在一起,绘制PCB图时再分别放置在各芯片附近。
2.电路图中VCC是公共电源节点,所有相同节点电压相同。

网友B:
这种叫旁路电容,用于滤除直流电源中的杂波嗯.一般在电路中VCC与GND之间都会加上这样一个电容

网友C:
滤波,滤除电源杂波。 低速cpu影响不大,对于高速的,如果不注意,出现的问题你是不好查出来的

网友D:
去耦的,去除文波,提高电路稳定性,有些时候是必不可少的,照着推荐电路画就好,毕竟芯片是个黑匣子

网友E:
去除电源干扰,减少电源纹波。建议电源两端都加上。

网友F:
其实不需要接也是可以的, 因为电源采用3.3v情况下V3是要连接至VCC  而VCC上是必须有一个0.01uf   。  当然你多加一颗也没什么关系~

网友G:
这是旁路电容,用于滤波消除噪音,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H(2022-02-20):
近日研究有关串口转换技术,刚好涉及你的问题:
手册V3引脚说明解读:
1.首先,这个V3是一个连接到内部跟电源有关的引脚;
2.当340供电电压VCC使用3.3V时,直接接VCC;                  (例如芯片外部只有3..3V可用时)
3.当340供电电压VCC使用5V时,接0.01μF退耦电容滤波。(例如芯片VCC直接用USB口的5V)

这么先解释一下就可能更容易理解了:
340的VCC(先不管是5V或3.3V)进芯片内部后,先经过一个3.3V的LDO稳压器,输出3.3V给芯片自用(VDD),同时引出VDD这一个脚就叫V3脚,这个V3脚就是内部实际电源(万用表可测出3.3V的),使用中,这个LDO输出脚一般都得接个外部退耦电容的。

所以下来就很清楚书册意思了:
1.当340芯片VCC采用3.3V供电时,V3引脚直接接VCC(相当于直接将内部VDD输入输出短路),而V3脚所接VCC一般外部已滤波,所以无需多接一个退耦小电容到地滤波(当然多接几个都无妨);
2.当340芯片VCC采用5V供电时,就已用到内部3.3VLDO了?所以LDO得接一个小电容到地才稳定(当然我试过不接好像也暂时未发现不行,但明显有隐患的,基本稳压原理了);

另外:注意这个内部的LDO输出电流很小,也就给自己用,别指望它能输出给单片机(这个买340usb转串口线时,都有特别说明,还带一个短路帽说模块VCC针脚短路到5V针还是3.3V针.只是没说的够清楚,很多人误以为是单片机用5V/3.3V信号接口电平转换时才要注意短路帽怎么接)。

欢迎还不明白的朋友随时留言.

网友I:
这就是滤波电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