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按键PWM控制小车前进后退

楼主(2017-07-14):
遥控按键PWM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并且速度可调

/*-----------------------------------------------
  名称:遥控器红外解码液晶显示
  内容:按配套遥控器上1-9会在液晶上显示
------------------------------------------------*/
#include<reg51.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
                全局变量声明
------------------------------------------------*/
u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uchar  num;   //遥控器按键
uchar PWM,count,kk,a;
sbit LED=P1^3;
bit irpro_ok,irok;
uchar code ASCII[] = "0123456789";
uchar IRcord[4];
uchar irdata[33];

void cmg88()//关数码管
{
        DU=1;
        P0=0X00;
        DU=0;
}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

        count++;
        if(count==10)
        {
                count=0;
        }
        if(count<PWM)
        {
                LED=0;
        }
        else LED=1;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 i=0; //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rdata[i]=irtime;              //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接收完成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
                  键值处理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num=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num=2;PWM++;if(PWM==11){PWM=0;};break;//2
                case 0x5e:num=3;break;//3
                case 0x08:num=4;break;//4
                case 0x1c:num=5;break;//5
                case 0x5a:num=6;break;//6
                case 0x42:num=7;break;//7
                case 0x52:num=8;PWM--;if(PWM==-1){PWM=10;};break;//8
                case 0x4a:num=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红外码值处理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value|=0x80; //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              //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cmg88();                                                                                                    //关数码管
        lcd_init();                                                                                                    //初始化

         EX0init();
         TIM0init();
         DisplayListChar(1,0,"   ");
     DisplayListChar(2,1,"num=");
              DisplayListChar(2,1,"PWM=");

         while(1)
         {
                 DisplayOneChar(13,1,ASCII[PWM/10]);        DisplayOneChar(14,1,ASCII[PWM%10]);

                if(irok==1)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1)
                {
                        Ir_wor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