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单片机LED灯!

楼主(2017-07-14):
假设LED1~LED8   怎么从LED4  LED5向两边扩散依次亮?

      依次亮

网友A:
设个数组,用for循环4次

网友B:
a=0x10;b=0x01;for(i=0;i<4;i--){a<<=1;b>>=1;c=a|b;P0=c;delay();}

网友C:
很简单啊,就是这样的: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8 P2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code LLED[7]={0x81,0x42,0x24,0x18,0x24,0x42,0x8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
        LED8=0xff;
        c=50;
        while(1)
        {
                for (n=0;n<7;n++)
                {
                        LED8=~LLED[n];
                        Delay10ms(c);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D:
建个表,一次一次读出来显示

网友E:
首先要看控制器的型号,51系列可以使用一组IO口进行中间向两侧的移位操作,其他型号要具体分析

网友F:
unsigned char LED[]={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网友G:
把每种状态引脚值存数组里,循环调用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每种状态引脚值存数组里,循环调用数组

用那个函数啊?

网友H:
左移,右移  #include<intrins.h>

网友I:
从LED4 LED依次左移右移

网友J:
unsigned char i;  for(i=4;i<=8;i++) { LED(i)=亮;LED(8-i)=亮;delay(xxx);LED(i)=灭;LED(8-i)=灭;}

网友J:
看我的就OK了,效率高,注意是伪代码,我看楼上很多的数据结构都学得不怎样

网友K:
用一个case语句就能解决

网友L:
通过两个灯两个灯的亮,里面加入延时函数就行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8 P0

void Delay20ms(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code LLED[7]={0x18,0x24,0x42,0x81,0x18,0x24,0x42};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c,n;
        LED8=0x01;
        c=200;
        while(1)
        {
                for (n=0;n<7;n++)
                {
                        LED8=LLED[n];
                        Delay20ms(c);
                }
        }
}
void delay20ms(unsigned char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215;b>0;b--)
        for(a=45;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网友M:
看你连接在那个io口上了,假设连接在P1口,让P1口的值依次为11100111,11011011,10111101,0111111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