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这里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7-07-15):
恒定输出音频放大器
输入阻抗600Ω
输出阻抗600Ω
输入信号:10mVpp1Vpp
输出信号:2Vpp±20mVpp@100Hz16kHz
2Vpp±100mVpp@20Hz20kHz
供电电源:+12V±1V

网友A:
二端口网络的输入输出阻抗
二端口网络的输入阻抗是输出端口接负载ZL,输入端口接激励电压u1时,从输入端口看进去的入端电阻(戴维南电路等效电阻),用Zin表示,如10-12a所示
二端口网络的输出阻抗是输入端口短路激励电压源u2,保留激励源内阻ZS,在输出端口看进去的入端电阻(戴维南电路等效电阻),用Zo表示,如10-12b所示。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电工基础》(ISBN 978-7-111-29634-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B:
电阻而已,相应的电容叫容抗,电感叫感抗

网友C:
简单来说输入输出端电阻和,能表征放大功率

网友D:
输入阻抗600详单与在输入端串联一个600欧姆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