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论坛搜的基于霍尔传感器测电机转速的程序有错吗,总仿真不了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端口命名*/
sbit rs=P3^5;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3^6;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lcdcs=P3^4;                   //LCD的使能信号端
/*定义参数*/
uint i,z,count,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 speed=       r/min"};        //定义显示参数
/*毫秒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j=0;j<ms;j++)
        for(i=0;i<120;i++);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选择写命令
  P0=command;           //向        LCD写命令
  delay(5);                   //稍作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lcdcs=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lcdcs=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选择写数据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5);
lcdcs=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lcdcs=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外部中断0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count++;
        if(count==2)
        {
          count=0;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EX0=1;                   //开外部中断0
        return;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显示第一行)
        for(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输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i]);
           delay(5);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msec++;
        if(msec==20)         //50*20=1s
        {
                msec=0;
                zhuan=60*z;
                displaytolcd();
                count=0;
                z=0;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z=0;                                  //初始化z的值
        count=0;                          //初始化count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0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EA=1;                                  //开中断总开关
        ET0=1;                                  //开内部中断0
        TR0=1;                                  //计时器开始工作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9]=(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10]=(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11]=(zhuan/10%10+'0');
        display[12]=(zhuan%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_all();           //全局初始化
        while(1);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                warning_speed();    //转速警告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

网友A(2017-07-15):
原理图看不太清楚,应该先检测一下光耦的输出波形。我觉着光耦的限流电阻太大了,应该根据光耦的参数计算一下重新取值。

网友B:
从程序与你的仿真图来看,是你的电路没连接对,程序是这样写的:
sbit rs=P3^5;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3^6;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lcdcs=P3^4;                   //LCD的使能信号端

你检查一下你连接的电路,相关电路连接到了P2端口了。你要修改一下程序,或是电路,让程序与电路对应起来。

网友C:
改了端口,加了个示波器也有显示出输入信号源方波是有的,但是还是没有显示出转速???
各位大神,还有什么问题的吗??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端口命名*/
sbit rs=P2^7;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6;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lcdcs=P2^5;                   //LCD的使能信号端
/*定义参数*/
uint i,z,count,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 speed=       r/min"};        //定义显示参数
/*毫秒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j=0;j<ms;j++)
        for(i=0;i<114;i++);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选择写命令
  P0=command;           //向        LCD写命令
  delay(5);                   //稍作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lcdcs=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lcdcs=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选择写数据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5);
lcdcs=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lcdcs=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外部中断0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2)
        {
          count=0;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return;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显示第一行)
        for(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输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
           delay(5);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interrupt 1
{
        TH0=0x4b;                 //50ms定时
    TL0=0xfd;
        msec++;
        if(msec==20)         //50*20=1s
        {
                msec=0;
                zhuan=60*z;
                displaytolcd();

                count=0;
                z=0;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z=0;                                  //初始化z的值
        count=0;                          //初始化count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0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
        TH0=0x4b;                          //50ms定时
    TL0=0xfd;
    EA=1;                                  //开中断总开关
        ET0=1;                                  //开内部中断0
        TR0=1;                                  //计时器开始工作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9]=(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10]=(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11]=(zhuan/10%10+'0');
        display[12]=(zhuan%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_all();           //全局初始化
        while(1);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