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X4115压力自动检测系统设计 含单片机程序与仿真原理图

楼主:
MPX4115压力传感器
AT89c51单片机
LED共阳极显示

单片机最小系统
显示模块
AD0832与单片机的连接
传感器与AD的连接
报告内容应包括:设计、应用背景,功能描述,电路设计(分模块讲述),软件部分(描述清楚流程图,不需要程序代码),参考文献;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ADC0832 引脚
sbit ADCS=P2^0;
sbit ADDI=P3^7;
sbit ADDO=P3^7;
sbit ADCLK=P3^6;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8]={0xF7,0xFB,0xFD,0xFE,0xEF,0xDF,0xBF,0x7F}; //位扫描
unsigned char dispcode[11]={0xC0,0xF9,0xA4,0xb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段选码 共阳极
unsigned char dispbuf[4];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getdata;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char x,y;
x=3;
while(x--)
{y=40;
while(y--);
}
}
void display(void)
{char k;
for(k=0;k<4;k++)
{
        P1=~dispbitcode[k];
P0=~dispcode[dispbuf[k]];
if(k==1)
P0=P0+0x80;
delay_1ms();
}
}

unsigned int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返回结果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int dat=0;
unsigned char ndat=0;

if(channel==0) channel=2;
if(channel==1) 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
_nop_();
_nop_();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ADCLK=1;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
ADDI=1;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dat<<=1;
if(i==7) dat|=ADDO;
}
for(i=0;i<8;i++)
{j=0;
        j=j|ADDO;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 ndat>>=1;
}
ADCS=1;
ADCLK=0;
ADDO=1;
dat<<=8;
dat|=ndat;
return(dat);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unsigned int temp;
……………………

网友A(2017-07-18):
终于找到此类的程序,想搞一个空压机的压力自动控制器

网友B(2018-01-03):
为什么我照着图画的  然后加入hex文件仿真不行  ,数码管不显示,而且对应的电压值也不一样0.0

网友C(2018-12-30):
压力传感系统

网友D:
为什么我的始终存在一个误差,而且不是线性变化的怎么去消除这个误差

网友E(2019-05-25):
很好的 多谢

网友F(2019-06-24):
如果压力传感器那一部分要替换成滑动变阻器要怎么做啊?

网友G(2020-05-23):
为什么mpx4115旁边还要接一个直流电压源呢,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H:
你好你联系方式是什么呀

网友I(2020-10-11):
想问一下stm32控制水泵检测压力相似吗

网友J(2021-02-25):
学习一下压力传感器的使用,具体运算

网友K(2021-07-01):
很实用,简便,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