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keil有stc 的芯片,不能用c51替代,必须STC,急求

楼主:
自己看了一下教程,还是不会,大神教教我也行啊
qq1677978783

网友A(2017-07-15):
可以去STC官网www点gxwmcu点com  下载:STC-ISP下载编程烧录软件,打开软件里面有keil仿真设置 选项。可以看到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 即可

网友A:
去STC官网下载:STC-ISP下载编程烧录软件

打开 STC-ISP → keil仿真设置 →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

即可

网友B:
STC是51核心的单片机,只要把所用芯片的头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里,在程序中包含:
以#include "STC15Wxxxx.H"   代替#include<reg51.h>即可。也可以在STC-ISP中添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STC官网www点gxwmcu点com  下载:STC-ISP下载编程烧录软件,打开软件里面有keil仿真设置 选项。可以 ...

我就是装不上STC-ISP,才问的,你这讲的太笼统,把你QQ 给我好咩?教教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是51核心的单片机,只要把所用芯片的头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里,在程序中包含:
以#include "STC15Wxxxx. ...

关键是我装不上。显示文件丢失什么的

网友D:
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E:
哪里还不清楚的?

网友F:
 关于UV4.CDB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UV4.cdb、STC文件夹、使用说明.doc

①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接替换C:\Keil\UV4目录下的 UV4.cdb。
    (压缩包内的UV4.cdb已经集合了 keil自带的数据库+STC数据库(包含:STC15F104E、STC15F204EA……))
②  将压缩包内的 “STC”文件夹  放到C:\Keil\C51\INC目录下。           (压缩包内的“STC”文件夹已经存放了STC所有系列的头文件)

第②步骤的作用:可以  单击右键   快捷插入STC对应的头文件。
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DY0M3w4NzQ5MQ%3D%3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装不上。显示文件丢失什么的

你是Keil装不上?网上找破解版的。STC-ISP是免安装软件,打开后如上图,只要光标放在大红框位置就会出现添加方法的提示,按步骤操作即可。更换目标芯片的方法:打开你的工程文件按下图操作即可。

更换目标芯片完成后,在头文件空白处右击,选择插入STC头文件,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关于UV4.CDB 附件:压缩包内包含:UV4.cdb、STC文件夹、使用说明.doc

①  将压缩包内的 UV4.cdb 直 ...

可是新建工程不是要选择芯片吗?如果我用stc的芯片,我的数据库里还是没有,依然c51替代吗?

网友G:
 去STC官网下载:STC-ISP下载编程烧录软件

打开 STC-ISP → keil仿真设置 → 添加型号和头文件到Keil中

网友H:
现在的stc isp 不用安装的

网友C(2017-11-21):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stc isp 不用安装的

谢谢,很感谢大家热心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