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下载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2017-07-15):
UV8-MINi下载器,单片机是STC125410AD,下载时检测不到芯片,有那位帮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线路没有正确连接上了

网友B:
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C:
是否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下载时需要冷启动。

网友D:
除了上面所说的,你还要注意整个操作顺序。

网友E:
线检测供电和线路连接

网友F:
可以试试把下载波特率都调成9600的

网友G:
连线在检查一下,最好上张图

网友H:
关电,下载命令按钮,再上电

网友I:
可能是芯片型号选错了,也有可能是芯片坏了,试着换一个相同型号的芯片看能不能检测到。

网友J:
断外部供电,停止下载,重新下载,按这个顺序试试

网友K:
你先看看有没有装驱动,然后试试看冷启动,按下载后把电源重启

网友L:
驱动,检查驱动

网友M: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N:
一检查驱动而检查晶振是否安好

网友O:
必须是最新版

网友P:
换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