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误差 单片机测得电压跟万用表测得电压值不一样,怎么办 用pid可以吗?

楼主(2017-07-15):
单片机测得电压跟万用表测得电压值不一样,怎么办,电压越大误差越大,不规律,用软件怎么处理误差,用pid可以吗?急!大家有好的pid算法例子的,给小弟分享一下!

网友A:
万用表也有误差的,用ad芯片测得的比万用表精确的多,

网友B:
这不是属于PID解决的问题,而是你单片机测量换算系数没搞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属于PID解决的问题,而是你单片机测量换算系数没搞对的问题。

那就是说,还是电路的问题了,换算用AD转换,采集50次求平均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PID 是用于控制,不是用于测量
1、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2、用的什么AD模块?

用的stc15内部的ad转换,最高电压5v,外围电路就一个排阻,通过万用表测量,和单片机测量产生误差。

网友D:
当然不一样啊 万用表自己就允许有误差 你可以去淘宝看一下所有万用表的电压档都是允许误差的 还不小呢

你拿AD采集出来也有误差啊 超过单片机工作电压的你都得做分压吧 分压电阻你用多大精度的 0.1%恐怕不好买还贼贵 0.01%的就更别提了 常见的也就1%的 弄不好你还用5%精度的呢 再说算法上肯定也有误差啊 5/256就不是整数 5/1024也不是

看你要求精度是多少 参考楼上前辈的多次采集平均 然后搞好硬件分压 你要是特想做的特精确 也可以设置多个电压段 自己测了误差后分段补偿

网友E:
自己一点也不用心,无药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