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模块怎样控制2相步进电机

楼主:
我的步进电机是只有AB两相4线制的,需要用L298N模块控制运转方形和启停。

网友A(2017-07-15):
看到你的图片,既然你已经买了模块,那么,为什么不好好读读卖家的网页呢?网页中,一定有接线的图片,一定有控制电机的方法。
如:驱动步进电机
驱动普通4线2相电机 接法如图所示
使能ENA ENB 之后
从IN1--IN4输入如下驱动时序,即可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和方向

步进电机

信号输入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返回第一步
正转
IN1
0
1
1
1
返回
IN2
1
0
1
1
返回
IN3
1
1
0
1
返回
IN4
1
1
1
0
返回
反转
IN1
1
1
1
0
返回
IN2
1
1
0
1
返回
IN3
1
0
1
1
返回
IN4
0
1
1
1
返回

网友B:
是控制旋转方向和启停

网友C:
用pwm不可以吗

网友B:
好像还是要驱动模块,直接用单片机无法控制

网友D:
最好的方法是买个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E:
看了一下,你的接线,其它的都接了,就只有电源部分你还没接,应该接电源接入,电源是分正5伏及12伏,你需要分别接入,如果试验,你可可以两路都接成5伏。

网友F:
配合l297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G:
LZ 拿 L298N 出来显摆了,可主角却没影这样就难帮倒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你的接线,其它的都接了,就只有电源部分你还没接,应该接电源接入,电源是分正5伏及12伏,你需 ...

电源接线我知道,而且已经能让它转动起来,只是我想通过程序来控制,不是通过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图片,既然你已经买了模块,那么,为什么不好好读读卖家的网页呢?网页中,一定有接线的图片,一定 ...

现在已经能让电机动起来了,但是是按键控制。我现在想通过程序来控制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配合l297控制步进电机

光用L298N这一个模块就可以控制。

网友H:
可以直接两个直流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能让电机动起来了,但是是按键控制。我现在想通过程序来控制它。

加个延时函数,在主程序调用就可。时间由自己设定。或按键时让其运转,再调用延时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可以直接两个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不行    要做控制类的。还是步进电机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