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9C2051驱动不了1602液晶

楼主(2017-07-15):
网上下载的用2051制作电容表,线路连接反复过了,1602始终都是全部显示黑色方块。不知程序有无问题,有俩个程序,一个是ASM文件,另一个是HEX,现在想把求助各位大神:怎么把ASM文件转换成HEX写入单片机?

网友A:
RS,RW,E这三个接对了吗?

网友B:
液晶屏能显示一排黑块基本证明没有问题,给你一个经过验证的测试程序,根据实际电路重新定义单片机驱动液晶屏I/O口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3^5;                                        //液晶屏RS口  写指令低,写数据高
sbit LCD_EN=P3^4;                                        //液晶屏EN口  高脉冲使能写指令/数据,低跳变执行
//sbit LCD_W=P3^3;                                        //液晶屏RW口  固定接地,只写不读。
uchar table[] ="0123456789ABCDEF";        //第一行
uchar table1[]="GIJKLMNOPQRSTUVW";        //第二行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        LCD_W=0;        //读/写选择写入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        LCD_W=0;        //读/写选择写入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write_com(0x0f);//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        write_com(0x0e);//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write_com(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write_com(0x07);//设置写一个字符后整屏左移
        write_com(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a;                                        //定义循环变量
        init();                                                //初始化程序
/******用for循环按字节逐个写入********/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第一行起始0x80位置
        for(a=0;a<16;a++)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com(0xc0);                        //数据指针第二行起始位置0x80+0x40=0xc0
        for(a=0;a<16;a++)                        //每循环一次写一个字节数据
        {
                write_date(table1[a]);        //写一个字节数据
        }
        while(1);
}

网友C:
要把把ASM文件转换成HEX文件,你需要下载一个KEIL软件安装有你的电脑中,打开后对ASM程序进行编译,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

网友D:
上图、上程序

网友E:
复制ASM文本进编译器就可。编译一下看一看有没有错,再编译成HEX,过程不是很难。不过你上面不是说有HEX文件了吗

网友F:
时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G:
调试时多数情况是程序问题

网友H:
//简单的1602测试程序
//rs,rw,en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RS = P3^5;//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 = P3^6;//读/写数据端
sbit        EN = P3^4;//使能端

//检测液晶是否繁忙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0;
        }while(busy & 0X80);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dat;
        EN=1;
        EN=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p;
        uchar a[] = {"Hello Worldi"};

        Write_Cmd(0X38);//显示设置
        Write_Cmd(0x0f);//开显示
        Write_Cmd(0X01);//清屏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80 | 0x00);
        p=a;
        while(*p != '\0')
        {
                Write_Dat( *p++);
        }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