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电量检测的方法

楼主(2017-07-15):
想做一些东西,利用到电源电压的检测,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A:
你是外接AD芯片还是用带ADC功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说的电源是 220V 的?还是 5V、12V的?

初步是想做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外接AD芯片还是用带ADC功能的芯片。

不太清楚这个,就是想要这方面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C:
s搜贴:简单电源电量检测,可调检测压值,LED显示容量

网友C:
搜贴:简单电源电量检测,可调检测压值,LED显示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贴:简单电源电量检测,可调检测压值,LED显示容量

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E: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试着写出程序,如果有问题再来求助。如果不知道你的基础,就这样求助不好帮助。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买一块带ADC功能的单片机,设置好单片机adc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用一块STC15带AD的,测量电压,电流就行了。

网友G:
这个要分坚持电源电量的精度,普通的低精度的可以用电压坚持,就是测电压就行了,如果要精度高的可以考虑用电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