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mipi接口屏幕可以吗?

楼主(2017-07-16):
如题?stm32能开发mipi接口屏幕吗?

网友A(2019-12-10):
同问,不知道MIPI的差分数据如何从单片机的PIN脚上引出

网友B:
不可以,可以加转换芯片,不过很费事,再说STM32不适合驱动mipi的屏,内部没有视频图像处理单元,一般是cotex-A系列的芯片带mipi接口

网友C(2022-05-22):
可以调试MIPI接口,需用SSD2828做为MPU16bit 转为4lane MI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