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合并问题

楼主(2017-07-16):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ulong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long l,*s,temp,flag,d,c,sw,wan,qian,bai,shi,ge;
uchar aa,bb,cc,dd,ee,ff,num;
sbit dx=P2^6;
sbit wx=P2^7;
void long_char(ulong l,uchar *s);
void fj();
void inint();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splay();
void main()
{
        inint();
        while(1)
        {
                 if(flag==1)
                 {
                         ES=0;
                        flag=0;
                         fj();
                        ES=1;
                 }

                        desplay();
        }

}
void ckzd(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c=SBUF;
                    num++;
                        flag=1;
                 }
                if(num==1)
                {
                         aa=SBUF-48;
                }
                if(num==2)
                {
                         bb=SBUF-48;
                }
            if(num==3)
                {
                         cc=SBUF-48;
                }
                if(num==4)
                {
                         dd=SBUF-48;
                }
                if(num==5)
                {
                         ee=SBUF-48;
                }
                if(num==6)
                {
                         ff=SBUF-48;
                        num=0;
                }
           if(num==6)
           {
                    temp=aa&bb&cc&dd&ee&ff;
           }

}
void inint()
{
    TMOD=0x20;
    SCON=0x50;
    TH1= 0xFD;
    TL1=TH1;
    PCON=0x00;
    EA=1;
    ES=1;
    TR1=1;
         wx=0;
         dx=0;
}

void fj()
{
    sw=temp/100000;
        wan=temp%100000/10000;
        qian=temp%10000/1000;
        bai=temp%1000/100;
        shi=temp%100/10;
        ge=temp%10;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splay()
{
        wx=1;
        P0=0xfe;
        wx=0;
        P0=0XFF;
        dx=1;
        P0=table[sw];
        dx=0;
        delay(3);

        wx=1;
        P0=0xfd;
        wx=0;
        P0=0XFF;
        dx=1;
        P0=table[wan];
        dx=0;
        delay(3);

        wx=1;
        P0=0xfb;
        wx=0;
        P0=0XFF;
        dx=1;
        P0=table[qian];
        dx=0;
          delay(3);

        wx=1;
        P0=0xf7;
        wx=0;
        P0=0XFF;
        dx=1;
        P0=table[bai];
        dx=0;
        delay(3);

        wx=1;
        P0=0xef;
        wx=0;
        P0=0XFF;
        dx=1;
        P0=table[shi];
        dx=0;
          delay(3);

        wx=1;
        P0=0xdf;
        wx=0;
        P0=0XFF;
        dx=1;
        P0=table[ge];
        dx=0;
        delay(3);
}

大仙们如何把分6次发送到比如 123456 合并成一个数 temp=123456

网友A:
串口每次只能收发1个字节,可否把数123456分解成3个字节 0x01、0xe2、0x40。分3次发送,供参考。

char data dis_buf[3]; //收到后存如缓存
long temp;              //需要声明数据类型
temp=(dis_buf[0]<<16)+(dis_buf[1]<<8)+dis_buf[2];//读取缓存数据移位后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