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6f877a的电压输出并显示

楼主(2017-07-16):
程序源码如下
#include <pic.h>

//引脚定义
#define din RC7           //显示串行数据输入端
#define load RC6          //显示数据锁存端
#define clk RC5           //显示时钟输入端

#define DecodeMode 0x09     //译码模式
#define Intensity 0x0a      //亮度
#define ScanLimit 0x0b      //扫描界限
#define ShutDown 0x0c       //掉电模式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显示测试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掉电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译码位数设置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8    //显示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ScanDigit 0x07         //扫描位数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显示测试方式
#define TextEnd 0x00           //显示测试结束,正常工作

unsigned char votAJU = 0x00;    //是否使用CVRR位置,由RD7控制
unsigned char votCounter =0;    //电压输出计数器

//4MHz下以ms为单位的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
    for(j=0;j<70;j++);
  }
}

//向max7219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DATA)           //LED写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k;
       load=0;
       for(i=8;i>=1;i--)
          {
            clk=0;
            k=DATA&0x80;
                        if(k==0x80)din=1;
                        else din=0;
            DATA<<=1;
            clk=1;
           }
}
//向max7219写入指定位置的数据,address为位置,dat为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load=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Write_Max7219_byte(dat);
  load=1;
}

//初始化max7219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DecodeMode,DecodeDigit);      //设置译码模式
    Write_Max7219(Intensity,IntensityGrade);    //设置亮度
        Write_Max7219(ScanLimit,ScanDigit);         //设置扫描界限
    Write_Max7219(ShutDown,NormalOperation);    //设置电源工作模式
        Write_Max7219(DisplayTest,TextEnd);              //显示测试寄存器,写入00H,实现正常工作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ltage(unsigned char temp[4])
{
    Write_Max7219(0x01,0x0E);
    Write_Max7219(0x02,0x0A);
    if(RD7 == 1)
    {
      Write_Max7219(0x03,1);
    }
    else if(RD7 == 0)
    {
      Write_Max7219(0x03,0);
    }
    else
    {
    }
    Write_Max7219(0x04,0x0F);
    Write_Max7219(0x05,(temp[0]|0x80));
    Write_Max7219(0x06,temp[1]);
    Write_Max7219(0x07,temp[2]);
    Write_Max7219(0x08,temp[3]);
}

void initINT(void)
{
        OPTION = 0x00;        //设置端口B为弱上拉电阻,RB为下降沿触发中断
    GIE = 1;
    INTE = 1;
    //允许RB0/INT中断
}

void initPORT(void)  //初始化端口D
{
  TRISB0 = 1;     //RB0为输入
  TRISC = 0x00;   //设置为输出
  PORTC = 0x00;   //输出都为0
  TRISD7 = 0;     //RD7为输入
}

void interrupt INTISR(void)
{
        if(INTF == 1)    //如果是外部中断
        {
                INTF = 0;                  //清除标志
        votCounter++;
        if(votCounter > 0x0F)  //只有16X2种可能
        {
          votCounter = 0;
        }
        }
}

void initVotOut(void)
{
  CVRR = 1;
  CVR3 = 0;
  CVR2 = 0;
  CVR1 = 0;
  CVR0 = 0;     //输出1.25V
  CVROE = 1;    //输出AN2引脚
  CVREN = 1;   //开启电压输出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vtemp[4];
    initPORT();             //端口初始化
    initINT();
    initVotOut();
    init_max7219();          //MAX7219初始化
    vtemp[0] = 0;
    vtemp[1] = 0;
    vtemp[2] = 0;
    vtemp[3] = 0;            //输出0V
    while (1)
    {
      delayMS(20);
      CVRR = RD7;;
      if(votCounter == 0x00)     //1.25V或者0V
      {
        CVR3 = 0;
        CVR2 = 0;
        CVR1 = 0;
        CVR0 = 0;
        if(RD7 == 1)             //CVRR = 1
        {
          vtemp[0] = 0;
          vtemp[1] = 0;
          vtemp[2] = 0;
          vtemp[3] = 0;            //输出0V
        }
        else if(RD7 == 0)
        {
          vtemp[0] = 1;
          vtemp[1] = 2;
          vtemp[2] = 5;
          vtemp[3] = 0;            //输出1.25V
        }
      }
      else if(votCounter == 0x01)     //0.21或1.41V
      {
        CVR3 = 0;
        CVR2 = 0;
        CVR1 = 0;
        CVR0 = 1;
剩下的可下载文件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