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各位大神解释下这个程序里THO,TLO为什么=256-100?

楼主(2017-07-16):
这利用定时/计数器方式获得PWM信号的一个程序新手入门,求各位大神解释下这个程序里THO,TLO=256-100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 ?是以下是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P1^0;
uchar count,PWMH;
void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r(;i>0;i--)
   {for(j=29;j>0;j--)
   _nop_();
   _nop_();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f(PWMH==0)
   PWM=0;
   else if (PWMH==10)
   PWM=1;
   else
   {if(count++<PWMH)
   PWM=1;
   else
   PWM=0;
   if(count>=10)
   count=0;}
   }
  void main(){
  TMOD=0x02;
  TL0=256-100;
  TH0=256-100 ;
  count=0;
  PWMH=0;
  TR0=0        ;
  ET0=1;
  EA=1;
  while(1)
  {
     PWMH=0;
         delay(200);
         PWMH=1;
     delay(200);
         PWMH=2;
         delay(200)         ;
         PWMH=3;
         delay(200);
         PWMH=4;
         delay(200)           ;
         PWMH=5;
         delay(200)                ;
         PWMH=6;
         delay(200)                 ;
         PWMH=7;
         delay(200)                  ;
         PWMH=8;
         delay(200)                   ;
         PWMH=9;
         delay(200);
         PWMH=10;
         delay(200);

         }
                 }

网友A:
是定义定时器初值。

网友B:
这个定时器是设置成8位自动重载模式,TL0=256-100是装的初始值156,如果时钟频率12M,填满256需要100个机器周期产生中断,也就是100us,此时TL0溢出后为0,TH0=256-100是重装值,系统自动读取TH0赋值给TL0并再次计数。

网友C:
“板凳”说得很准确。

网友D:
定时器的计数初值

网友E:
这是定时器中断方面的,给定时器赋初值。

网友F:
因为TL、TH是8位计数器,计数256次后就会溢出,赋初值后,TL的值为256-100=156,对内部机器周期计数100次后溢出,每产生一次溢出,定时时间为100个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