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ed 电压要求的低,但电流要求太高了

楼主:
怎么用单片机点亮led   3w  1.6~2v   700mA,电压要求的低,但电流要求太高了,应该怎么办

网友A(2017-07-16):
可以使用uln2003做输出。如果负荷电流较大(超过300mA)可以数个输出端并联(串联2欧姆左右的均流电阻)。也可以使用大功率三极管、场效应管。

网友B:
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可以使用uln2003做输出。如果负荷电流较大(超过300mA)可以数个输出端并联(串联2欧姆左右的均流电阻)。

网友D:
这样真的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uln2003做输出。如果负荷电流较大(超过300mA)可以数个输出端并联(串联2欧姆左右的均流电阻)。 ...

我是个新手,你能发一下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E:
使用两路三极管,做恒流驱动

网友F:
单片机IO口就可以去东啊,怎么会这么地的电压呢

网友C:
给你张简图。

网友G:
    LED灯的自身压降为1.6--2V,电流只要3mA 就可以驱动点亮。单片机端口输出为5V,那么LED灯我们取最高值:2V。
    5V-2V=3V,这多出来的3V怎么办?强加在LED灯上,几秒就烧烂了。好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很便宜的元件——电阻!将电阻串联在LED灯的后面就能够让LED灯正常点亮了。
那么问题来了,多大的电阻才合适呢?我很感谢初中的体育老师没有教我物理,我依然记得那个公式:R=U/I
     很愁惆我们大中华这两百年来痛苦的历史,要是两百年前,这些个公式还不都是汉字?!不过还好,我的英语还可以,翻译成汉语:电阻等于电压除以电流(好像不如英文的清爽),来个中英混杂版:
    电阻=电压÷电流
    嗯,现在就简单了,用多出来的3V,除以3mA(=0.003A)的正常驱动电流,(3V÷0.003A=1000Ω)
换算一下,1000Ω=1KΩ 。好吧,问题解决了,在LED灯的后面,串联一个1KΩ的电阻就搞定了。
注意:1.电阻是算出来的,瞎猜可不行,电阻太大,LED灯上的压降就会太低,灯可能就不亮了。电阻太小,LED灯上的压降就会过高,分分钟就烧掉。
         2.单片机上的引脚耐压很低(全功率运行电流不能超过50mA单引脚不要超过6mA),单片机的功能主要是给出信号,驱动别的如继电器,三极管这样的大功率元器件。只是为了点亮LED的话,地摊上有2元一个的小电筒,不用单片机就可实现。
         3.电源标称的输出电流,是和用电器的驱动电流有关。你说的700mA,应该是电源的输出电流。如果你的LED灯是外星人送给你的,可能它的驱动电流需要7000mA,这就超出你的电源输出电流10倍,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事呢?嗯,你的电源会炊烟袅袅升起,我隔江看着你……
      说了这么多,你应该对电路和元器件有一定的基本认识了。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希望我们互相帮助,再接再厉!

网友H:
使用大功率三极管、场效应管驱动。

网友I(2018-11-13):
引用 网友G:
LED灯的自身压降为1.6--2V,电流只要3mA 就可以驱动点亮。单片机端口输出为5V,那么LED灯我们取最高值 ...

你这说的是普通LED做指示灯用的。用于照明的都是中功率,大功率,少的几十mA,大的几A,哪有你说的这些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