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按键延时led程序问题

楼主(2017-07-16):
各位有没有按下sb1(p1.0) 关闭led1(p1.2) ,延时2分关闭led2(p1.3)的51程序呢,12m晶振,真心谢了。

网友A:
任务完成。
第一:不要你的奖励,我有很多!
第二:这个程序只能完成你说的功能,不能做别的,不是好程序。
第三:I/O口适合我的板子,你自己改一下,以适合你的硬件。
#include<reg51.h>

sbit k1=P3^1;
sbit LED1=P2^1;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int i=0;
        k1=1;LED1=1;
        while (1)//主循环
        {
                if (k1==0)
                {
                        Delay10ms(1);
                        if (k1==0)
                        {
                                LED1=0;
                                for (i=0;i<120;i++)
                                {
                                        Delay10ms(100);//延时1s
                                }
                                LED1=1;
                        }
                        for (i=0;((i<20)&&(k1==0));i++)
                        {
                                Delay10ms(1);
                        }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c>0;c--)
    {
                for(b=44;b>0;b--)
                {
                        for (a=112;a>0;a--)
                        {
                        }
                }
        }
}

网友B:
if(sb1==0)
{
delay(10);
if(sb1==0)
{
led1=0;
flag=1;
}
}
if(flag>0)
{
这里自己计算时间
}

楼主:
麻烦看看了,用在车载cd机上,开机按按键启动,程序为了控制按一下先断开车机电源,延时两分钟风扇散热完断开电源用的

楼主:
之前买了开发板玩,会做最小系统板,用keil和下载程序,就不会写程序,教程说的太复杂了看不懂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买了开发板玩,会做最小系统板,用keil和下载程序,就不会写程序,教程说的太复杂了看不懂唉!

慢慢来,多看一点就好了,看着别人讲了,你再自己写,很有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慢慢来,多看一点就好了,看着别人讲了,你再自己写,很有效果。

如果不行就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