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们一个简单问题 unsigned char a[ ] [ ];语法怎么用

楼主(2017-07-16):
unsigned char a[ ] [ ];

是什么意思 这个语法怎么用

望知道的前辈不吝赐教 感谢先

网友A:
这个一个无符号char的二位数组,建议楼主先找一下c教程里面二维数组的教程 遍地都是

网友B:
这是万年历显示星期的二维数组,你一看就应该明白。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7][3]={"MON","TUE","WED","THU","FRI","SAT","SUN"};//显示周
调用时在方括号里填上对应数字,如:table[0][0],就显示M。

网友C:
无符号字符型,就只能表示0~255之间的正整数,其实就是用它来表示ASCLL码,所以后面的数组里应该都是0~255之间的正整数。

网友D:
无符号字符数组,可以储存二维字符或者字符串,可以和int型的类比,只不过这个是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