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任意位置显示任意大小图片源代码 ILI9486L LCD

楼主(2017-07-16):
图片显示代码STM32F103VCT6,不懂写得详细不,第一次发帖,望见谅!
说明:本程序是在STM32F103VCT6上运行的,所使用的屏幕的驱动是ILI9486L的,大部分的显示程序
都是从正点原子上移植过来的,所以使用正点原子的例程很好移植,就改下画点函数和设置画笔就行,
十分方便。效果图:见附件效果图1、效果图2
移植与使用方法:
移植:
    for(i=0;i<hight;i++)
        {
            for(j=0;j<wight;j++)
                {
                    temp=(u16)(*(p+1)<<8|*(p));
                    TextColor=temp; **********************‘1’
                    DrawPixel(x+j,y+i,TextColor);*********‘2’
                    p+=2;
                }
        }

只需要更改上述点1,2就可以了!
使用:
    首先使用软件image2lcd这个取模软件取模,取模的操作很简单的,百度一下就有了。取模后选择
生成一个.h文件,但是这个软件设置没有选择.h这个选项的,我们可以自己设置后缀为.h就行了。然后
就是复制到工程文件内,包含进去,再调用LCD_DrawImage(u16 x, u16 y,u8 *p)函数就OK了。
    image2lcd设置教程见附件图示。
注|:附件已经含有我取图的图片和取模数据,可直接使用(截图我使用的是QQ截图)
就是这么简单,方法不好,勿喷!求指点

完整代码和取模软件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19-05-26):
型号一样的LCD,希望可以完美

网友B(2019-08-16):
又找到你了,希望能用

网友C(2021-06-23):
楼主,正点原子里好像没有ILI9486L,你是怎么初始化这个屏的呢,正点原子的代码可以直接套用吗,能把整个工程发给大家分享一下吗,我调试这个屏很久了也没调试通,希望楼主能分享一下工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