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法大神进来解答疑惑 关于风板控制装置

楼主(2017-07-16):
我现在在做15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i题风板控制装置,用mpu6050读取风板角度。现在问题是控制方式:1是控制一个风扇的速度,另一个风扇的速度不变,2是两个风扇的速度都可变。第2种方案的话用pid算法写会很难。求大神解答迷津。究竟采用哪种方案比价好。谢谢!

网友A:
知道1和2的优劣吗?
应根据标的作决断,标的还未确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1和2的优劣吗?
应根据标的作决断,标的还未确定吧?

现在就是不清楚这两种方案的优劣所以才在这里寻求大神指点迷惑呀

网友B(2019-07-18):
如果只有一个风扇转动,那当风板转到一定角度,那么风板的受力就变了,很难在10秒中控制风板到设定角度,所以我觉得还是两个风板比较好,虽然算法难了一点,但是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