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网络模块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17-07-17):
Q1:连接开发板,总提示初始化失败?
A:这个问题一般出现在 MiniSTM32 开发板用户上面。可能有 2 个原因:
1,供电不够。ENC28J60 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建议接开发板的 USB线不要插集线器, 直
接插电脑的 USB 口,最好插电脑后面的 USB。
2,信号干扰比较大。这个问题,主要是 SCK 上面,由于 Mini 板是通过杜邦线连接的,
而 SCK 信号频率比较高,容易出现问题,一般解决办法是:用手抓住杜邦线就可以初始化通
过,或者拿一个金属物,接触到 SCK 信号,就可以正常初始化通过了。
在实际应用中,建议大家 ENC28J60 模块和 MCU 的连接最好是在一个板子上,或者采用
排针排座直接插的方式,通过杜邦线分散连接,极易受干扰。战舰板采用的排线连接,效果
就比杜邦线分散连接好的多。
Q2:如何检查模块与电脑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A:可以 ping 一下模块 IP 地址即可确定是否连接成功。在确认网络连接无误,并且液晶显
示 ENC28J60 初始化成功以后, 我们可以在电脑端点击: 开始运行cmdping 192.168.1.16
回车,如图 Q2.1 所示:
Q2.1 ping IP 192.168.1.16
如图所示,电脑发送了 4 次数据给 ENC28J60 模块,模块都应答了,说明 ping 通了,说
明我们的模块与电脑的网络连接正常。
如果没有 ping 通,请检查网络连接。
Q3:ENC28J60网络模块和电脑直连,怎么接?
A:ENC28J60 网络模块,和电脑直连,得准备一根交叉网线(注意,我们一般用的网线是直
连的! ! ) ,然后连接模块和电脑的网络接口。然后,电脑的 IP 还需要设置一下,点击:本地
连接属性Internet 协议(TCP/IP)属性常规选项卡,设置如下:
因为我们在 STM32 开发板例程里面,设置的 TCP Client 连接 IP 地址是:192.168.1.103,
所以,我们设置电脑的 IP 地址为 192.168.1.103,然后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网关设
置为 192.168.1.1,DNS 这里不用理会,设置好 IP 地址和网关以后,点击确定,就可以实现
模块与电脑的直接连接(不经过路由器) 。
设置好以后,可以用 Q2 的方法,来检测下电脑是否真的和模块网络连接正常。
Q4:开发板 LCD显示初始化成功,但无法 ping通?
A:这个问题,要检查网络连接是否正常。主要确定以下几点:
1,模块和电脑是直连么?如果是直连,必须用交叉网线,详见 Q3。
2,路由器 IP 地址是不是:192.168.1.1?如果不是,要嘛设置路由器 IP 地址为 192.168.1.1,
要嘛就得修改代码,把网络模块的 IP 地址和网关,修改成和路由器 IP 地址号段一致的
IP。 比如: 你路由器的 IP 地址是: 192.168.54.1, 那么路由器的 IP 号段就是: 192.168.54.xxx。
xxx 是可以随意修改的,我们就可以修改模块 IP 地址为:192.168.54.16,网关为:
192.168.54.1,则 ENC28J60 例程里面,main 函数代码修改,如下:

余下的内容请下载pdf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