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画p89c51时可以用8051代替吗?

楼主(2017-07-17):
找不到p98c51的 AD原理图

网友A:
找资料自己画就比较好!

网友B:
还是可以的,只要引脚和封装对的上

网友C:
自己慢慢画呗,根据芯片手册

网友D:
如果是用在话原理图的话,只要引脚数量足够,你就可以使用,如果不喜欢库中的原理图,你可以点击文件  》新建 》库 》原理图库 》用工具下的功能进行操作 ,画好后  点击 报告 》器件规则检查, 看是否有错误
没有则保存,回到画原理图界面,点击放置 》器件 》选择 》将库下拉,选择你刚刚建立的原理图库,在左下角选择你所画的器件 》点击 确定》点击 确定
这就完成了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