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试仪(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楼主(2017-07-17):
脉搏测试仪(电子设计竞赛试题)

#include <MSP430x14x.h>      //F149的头文件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ke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put(char x,char y,int c);  //电压显示
void put_time(char x,char y,char z);//时间显示
void put_HZ(char A,char B,char shu);
void put_one(char A,char B,char shu);
void draw(double a);
void pict(uint n);
void count();
void clear();
void huaxian();
void key_action();

uint minute=0,second=0,second_1=0;
uint n=0,number=0,temp0=0,temp2=0;//定义周期个数,边沿
double u,fanhui=0;
uint data[128],save[128],z[128];
uint y,start=0,time_flag=0;
uint basic_flag=0;      //基本模式标志
uchar key_val,jilu=0;
uint cont_flag=0;
uint comp_max,comp_min;//最大值和最小值上限下限
uint key1_val=0,key2_val=0;//按键键值  (代表按键按几次)
uint ceshi[128]={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23,25,18,10,5,2,8,12,23,25,18,10,5,2,8,12

};

//系统时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_2+SELS;     //选择MCLK=SMCLK为XT2
}
//定时器A初始化
void timer0()
{
  TACTL = TASSEL_2 + MC_2;  // 设置定时器A使用MCLK,不分频,连续计数模式
  CCR0 = 40000;              //CCR0初值
  CCTL0 =  CCIE;             // 允许CCR0 中断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P6SEL |= 0x02; // P6.1为ADC输入
  ADC12CTL0 = REFON+ REF2_5V;     // REFON为打开内部电压发生器的意思,REF2_5V为设置参考电压选择为2.5v的意思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 设置采样保持时间为4个ADC12CLK(SHT_2),开启ADC12模块(ADC12ON)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 INCH_1+SREF_1;             // Vr+=Vref+=2.5V
  ADC12IE = 0x01;                  // 设置ADC12的中断使能,不用对应A1通道
  ADC12CTL0 |= ENC;               //  // 使能AD转换
}
uchar flag=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sys_Init();
  timer0();
  ADC_Init();
  P2DIR |=0XFF;
  LCD_init();    //液晶模块的初始化
  Write_Cmd(0x01);
  GUI_Fill_GDRAM(0x00);      //清屏函数
  LCD_write_string(0,0,"系统启动。。");
  LCD_write_string(0,1,"通信工程系fu!!");
  LCD_write_string(0,2,"通工系fu!!");
  LCD_write_string(0,3,"系统启动fu。。");
  _EINT();      //开启总中断(fuliang)
  //_BIS_SR(LPM0_bits + GIE);        // 进入 LPM0 低功耗模式,允许中断,CPU停止工作,单片机等待
  while(1)
  {

    if(start==1)   //每20ms判断成立一次,下面的句子才能运行
    {
      switch(key2_val)   //每20ms运行一次,switch这些句子能否运行要取决于“shart=1”
      {
      case 1:      //本按键按一次的情况
        if(flag==1)    //设置flag变量目的只让这里面的程序执行一次,
        {
          LCD_write_string(0,0,"回放模式");  //虽然程序只执行一次,但下面并没有清屏,所以只要按
                                           //键不再一次按下,字符不会消失

          for(int i=0;i<128;i++)
          {
            z[i]=save[i];
          }
          count();//显示次数
          for(int i=0;i<128;i+=16)
          {
            pict(i);
          }
          flag=0;
        }
        break;
      case 2:         //本按键再次按下情况
        LCD_write_string(0,0,"光电脉搏动态显示");
        for(int i=0;i<128;i++)
        {
          z[i]=save[i];
        }

        for(int i=0;i<128;i+=16)
        {
          pict(i);
        }
        break;
      case 3:        //本按键第三次按下情况
        LCD_write_string(0,0,"监护模式");
        time_flag=1;//倒计时标志
        put_time(7,1,60-second_1);
        count();//显示次数
        put_HZ(0,3,cont_flag);

      default: break;
      }
      start=0;      //最后要记得清零
    }
  }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CCR0比较捕捉中断服务函数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 (void)
{
  static uchar temp;
  CCR0 += 40000;    //8M/40000=200Hz==>5ms//计时
  if(++temp==200)  //5ms*200=1s
  {
  P2OUT ^=BIT0;
  temp=0;
  if(time_flag==1)  //监护模式倒计时标志
  {
    second_1++;
    if(second_1>59)
    {
    time_flag=0;
    second_1=0;
    cont_flag=0;
    }
  }
  else second_1=0;
  second++;
  if(basic_flag==1&&second_1>58)//测试完成判断
  {
    Write_Cmd(0x01);
    LCD_write_string(0,0,"完成!");
    basic_flag=0;
    time_flag=0;
  }
  if(basic_flag==1&&(second<10))
  {
    Write_Cmd(0x01);
    LCD_write_string(0,0,"请重新放入!");
  }
  if(second==1&&minute==0)
  {
    Write_Cmd(0x01);
    LCD_write_string(0,0,"系统已工作ABC!");
    LCD_write_string(0,1,"光纤通信一班符亮");
  }
  if(second>59)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19)
    {
      minute=0;
    }
  }
  }
  if(temp%4==0)    //每5ms*4==20ms运行一次按键程序,对应下面的"start"标志
  {
    key_action();
  }
  if(temp%10==0)
  {
    cont_flag++;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ADC12转换,让ADC12每隔50ms转换一次,
  }
}

//AD中断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static double d=0;
  static int x=0;
  d=ADC12MEM0;//累加ad转换的值,多次转换可以保证转换的精度
  u=d*25*100/4096;
  y=(int)((u/2500.0)*32);
  save[x]=31-y;
  x++;
  if(x>127)
  {
    x=0;
  }
}
/*********************************************************
函数名称:display()
函数功能:在1602指定位置显示两位数,被显示的数值应在0~99之间
***********************************************************/

void put(char x,char y,int c)
{
  uchar ch[]=":0.000V";
  ch[1]=c/1000%10+'0';
  ch[3]= c/100%10+'0';
  ch[4]= c/10%10+'0';
  ch[5]= c%10+'0';
  LCD_write_string(x,y,ch);   //显示千位,v的单位为mV
}

void put_time(char x,char y,char z)
{
  uchar time[]="  ";
  time[0]=z/10%10+'0';
  time[1]=z%10+'0';
  LCD_write_string(x,y,time);
}

void put_HZ(char A,char B,char shu)
{
  uchar hz[]="次数:   ";
  hz[5]=shu/100%10+'0';
  hz[6]=shu/10%10+'0';
  hz[7]=shu%10+'0';
  LCD_write_string(A,B,hz);
}
void put_one(char A,char B,char shu)
{
  uchar hz[]="个数:   ";
  hz[5]=shu/100%10+'0';
  hz[6]=shu/10%10+'0';
  hz[7]=shu%10+'0';
  LCD_write_string(A,B,hz);
}

/*********************/
//画线//
/********************/
void pict(uint n)
{
  uint i,j;
  uint d[32],k;
  //Write_Cmd(0x34); //设置为8 位MPU 接口,扩充指令集,绘图模式关
  LCD_en_command(0x36);
  for(i=0;i<32;i++)
    d[i]=0;
  k=0x8000;
  for(i=n;i<n+16;i++)
  {
    if(z[i]<=z[i+1])
    {
      for(j=z[i];j<=z[i+1];j++)
      {
        d[j]|=k;
      }
    }
    else
    {
      for(j=z[i+1];j<=z[i];j++)
      {
        d[j]|=k;
      }
    }
    k>>=1;
  }

  for(j=0;j<32;j++)
  {
    LCD_en_command(0x80+j); //垂直地址Y
    LCD_en_command(0x88+(n/16)); //水平地址X
    LCD_en_dat(d[j]>>8);
    LCD_en_dat(d[j]&0x00ff);
  }
  // Write_Cmd(0x36); //打开绘图模式
  LCD_en_command(0x30); //恢复基本指令集,关闭绘图模式
}

void key_action()    //按键函数,每20ms运行一次这个函数
{
  start=1;    //按键按下的情况为“1”,每20ms运行一次(定时器里面是这么设置的)
  key_val=inkey();
  if(key_val!=0xff)    //如果按键按下的情况,0xff表没有按键按下
    Write_Cmd(0x01);   //清除显示
  if(key_val==1)       //第一个按键按下
  {
    key2_val++;
    if(key2_val==1)
    {
      flag=1;
    }
    if(key2_val==4)
      key2_val=0;
  }
  if(key_val==2)        //当第二个按键按下情况
  {
   // exit_flag++;
    key2_val=0;
    Write_Cmd(0x01);
    LCD_write_string(0,1,"基本模式");
    LCD_write_string(0,2,"请等待!");
    basic_flag=1;    //基本模式标志
    time_flag=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