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tc89c52单片机和bt06蓝牙模块实现蓝牙通信呀?

楼主(2017-07-17):
主要是代码不会

楼主:
我有引脚的资料 但是编程太弱了

网友A:
我的实验经验是:
第一:没有专门的蓝牙程序。正如楼上所说,就是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如果是手机蓝牙,它的工作模式要设置为串口通讯模式),配对的蓝牙会自动用串口通讯发送数据。
第二:通过串口通讯发送的数据或控制码,一定(真心提示——一定)要注意数据类型,否则达不到效果。这是我开始时,十分为难的事,这个事搞清楚了,我个人认为,蓝牙就没什么需要我关注的了(只是目前,呵呵)
第三:本站有很多实例,我也是这样学到的,好好看看别人的例子,看懂了,真是有好处的。

网友A:
刚才点错了,没说完:
第四:单片机之间用蓝牙通讯,还必须知道它的指令,通过指令,进行蓝牙配对、搜索、连接等

网友B:
按住模块上的按键进入AT模式(也有是把key键拉高使模块进入AT模式)
设置主从模式:发送“AT+ROLE=0”(从模式)发送“AT+ROLE=1”(主模式)发送“AT+ROLE=2”(回环模式)
查看波特率:发送“AT+UART?”
设置波特率为38400:发送“AT+UART=38400”

网友C:
蓝牙模块的TXD接单片机的TXD RXD接RXD因为  52单片机内部TXD跟RXD是相反的

网友D:
我也想问一下蓝牙模块可以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