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T与12T的软件延时

楼主(2017-07-17):
先上图!!!!!!
1T单片机的datasheet,上面写的很清楚,1T的单片机比传统的51单片机nop指令快12倍

可是问题来了!!!!
传统51延时1us,一个nop,没错很正确

可下面又是什么鬼!!!!
1T的单片机延时1us才两个nop,不科学呀,,,各位!!

网友A:
1T单片机不是执行任何指令都是1T

楼主:
有没有大神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nop指令就是快12倍,我发的第一张图片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p指令就是快12倍,我发的第一张图片已经很清楚了

两者使用的不同指令集,并且生成的是不同代码,这样对比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使用的不同指令集,并且生成的是不同代码,这样对比没有意义。

那我在请教一下,如果1T和12T都用12M的晶振,那么它们各执行一个NOP,需要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