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段式温控器的设计

楼主(2017-07-17):
在重油燃烧器加热控制系统中,通常使用机械式温控器进行温度控制,控制温度主要有三个:一是最低温度、二是工作温度+回差控制,三是最高温度,目前本人想运用单片机设计一款符合以上功能的数字温控器,请大家多给出出主意,尤其是回差控制

网友A:
为何要分三段,一段为何不行?

网友B:
通常使用机械式温控器进行温度控制,控制温度主要有三个

网友C:
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基础? 你是仅仅有加热,还是有加热也有制冷?

到最低温度时开启加热,到工作温度就停止加热。工作温度和最低温度之差就是你所谓的“回差”。

如果有制冷,和上述过程基本相同。

其次还要看你的控温精度要求。也就是工作温度的正负误差。以及要求的加热速度。因为加热器往往有一个热惯性(当你停止加热供电但工质仍会有一定幅度的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