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缺一个很精准的降压模块原理图

楼主(2017-07-17):
求助各位大神们:小弟近日要做一些东西,现暂缺一个降压模块的原理图,因为我需要一个精准的,所以才来麻烦各位大神!!!求大神们帮帮忙啊!!!小弟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主要是给单片机供电的,要求电压稳定,电流大概是1A左右,至于我的12V电源是网上买的

楼主:
求原理图啊,需要用到:7805,电感,电容等,求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A:
话说你这电路图错了吧,7815输出5v!???

楼主:
如果我从12V降压降到5V,然后再接电路降压到3.3V,请问中间还需要加其它东西吗?(比如稳压二极管)

楼主:
电路图错了

网友B:
12V转5V线性降压损耗太大,用开关降压吧。

网友C:
这是实际应用的电路

网友D:
用3级管焊个电路就行电阻之比乘以原电压就是最终放大还是缩小的电压

网友E:
用LM7805三极管来降压

楼主:
汗,有电路图吗?

网友F:
“要做一些东西”,连个最简单的基本的电源电路都搞不定,玄!!!
后续想看看楼主会做出个什么惊人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