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样才算入门

楼主(2017-07-17):
新人,刚学单片机一个月左右。51学了郭天祥那本书前几章,然后用基本了解了32。但不清楚自己单片机入门没有

网友A:
了解硬件,自己会编程,即可

网友B:
看得懂原理图,自已会编程,遇到问题自已能解决,并能实现相关功能。

网友C:
先自己琢磨一个循迹小车吧

网友D:
以51为例你能回答下例问题就算入门了。
1、从哪个物理地址开始运行程序?
2、R5与05H是否通用?
3、串口中断后将从哪个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4、RET和RETI有何区别?

网友E:
主要就是编程吧,个人感觉编程不容易

网友F:
我也是九牛一毛,编程都是拿现成的改改,怎么办

网友G:
书读了,最后起码要动手做一个能运行的单片机的最小系统。这样才算入门(体验一下第一次运行程序的心情就知道了)!

网友H:
做一个小东西出来

网友I:
多做点东西,没事去接接单片机项目,相信我,不难的,第一次肯定有点怕怕,习惯了就好了,程序调着调着就通了。。。。。。。。。。

网友J:
感觉一些协议,接口之类的。是学习哪些杂七杂八寄存器后真正留下有用的

网友K:
能使用各种模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以51为例你能回答下例问题就算入门了。
1、从哪个物理地址开始运行程序?
2、R5与05H是否通用?

我全都不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