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可以做那个作品?

楼主(2017-07-17):
大一新手,参加学校的一个夏令营培训,给出以下几个设计作品方向。大家认为做那个稍微好一点,因为是竞争选人,所以作品要有点水平。不能太low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都差不多,原理搞清楚了,很快就能做好,但是自我感觉,呼吸灯更好做

网友B:
做自己做的出来的

网友C:
蓝牙控制小车好做吧,感觉都是好做的…………

网友D:
最简单的当如是智能调速小风扇

网友E:
单片机按键显示数码管;单片机数字时钟都简单,看自已会和喜欢。

网友F:
很明显,选A高上大!

网友G:
推荐做A 小车比较有意思

网友G:
推荐做小车 比较有意思

网友H:
A吧,其他有点水

网友I:
A和D都不难 网上都有资料  可以看

网友J:
你好牛啊,大一新手就可以做这么高级的东东了。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B最简单,硬件、程序都不是很难。
C次之,但编程能力要求很高。流水灯不难,那个呼吸灯,就不简单了,如果再来个流星雨流水呼吸灯,很有难度。
AC如果都是手机控制,那就是一样的难度。涉及单片机控制、手机APP程序编写。还算可以。
若A是单片机通过蓝牙控制单片机小车,嗯,可能是最难的。因为手机蓝牙控制,手机可以看到蓝牙,而单片机控制,看不到蓝牙,要让它们工作起来,很有难度。
加油!

网友K:
感觉蓝牙控制小车那个比较简单,相对而言

网友L:
第一个不错,挺能锻炼人的,对新手比较合适

网友M:
我也需要锻炼锻炼。也是一个初学者,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N:
我认为B较为合适

网友O:
freertos  系统是最好跑的

网友P:
A吧,其他优点水

网友Q:
建議是選  B智能調速小風扇,因剛學習從最簡單的學起較有成就感,也比較有樂趣

网友R:
呼吸灯是最好做的,建议先做呼吸灯。

网友S:
呼吸灯是最好做的,但也是技术含量较低的,按楼主的意思,还是不要选呼吸灯吧,A/C都可以

网友T:
小车,小车搭载不同的传感器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循迹,比如声波避障

网友U:
可以做个光立方什么的,感觉挺高大上的

网友V:
智能蓝牙控制小车 吧  可以学习蓝牙通讯  电机驱动  红外   再加一个MCU

网友W:
蓝牙控制小车好一点,可学习的东西多,也自然就高大上一点,我们这边大一就很多做小车的,各种工能的小车看你喜欢哪一种吧,建议不要第四个。

网友X:
第一个可能更炫酷一点,建议做做

网友Y:
B、C、D简单上手快,掌握这三个,在做车比较好

网友Z:
最简单的就是D了,不建议选,A比较高大上,可以发挥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AA:
A做完基本单片机也学得差不多了,建议A边学边做

网友AB:
选第一题吧。蓝牙用串口蓝牙,小车直接淘宝上买个架子,电机驱动也有现成的。

网友AC:
如果初学的话,建议弄D题,毕竟D题是最简单的一题了

网友AD:
大一就做这些,不错了啊

网友AD:
应该从简单的d开始做起

网友AE:
说实话,这几个题目说起来都简单,但是想做的好,吸引别人的眼球都不好做,要是我选择的话会选择心形流水灯,虽然说起来简单,但是想做好也不容易,而且这种东西可以做的很炫酷,能够吸引老师的眼球,让大家一下子记住你,如果想做的话可以联系我,我有一些好的建议,之前做过一个这东西。

网友AF:
第一个比较高大上

网友AG:
第一个比较高大,如果不是要求很高的话,我觉得可以做第一个。我讲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思路吧,淘宝上买个蓝牙模块,手机要用的APP网上也有,只是没图形界面。然后你可以自己随便定义一个数据含义,比如1前进,2后,退等等。你手机就输入这些数字。单片机上就是串口接收,判断就是。当然,会断断续续的,这就靠你麒麟臂的作用了

网友AH:
A!!如果感觉有点吃力就选B!

网友AI:
纯纯的新手的话还是来D吧,最终做不好还不如不做0.0

网友AJ:
调速小风扇比较好做  电机驱动就可以

网友AK:
咋知道你到初学程度到哪样,这个自己有你自己判断了,D是最简单了吧

网友AL:
引用 网友AD:
应该从简单的d开始做起

c最简单,不超过20行代码

网友AM:
都可以做做,多动手

网友AN:
第一个也可以!

网友AO:
A难度最大,包含手机蓝牙控制和单片机控制,综合性很高。

网友AP:
新手建议做流水灯

网友AQ:
a,第一个还是比较好的。下面的没新意

网友AR:
入门建议还是选D开始 D-B-C-A

网友AS:
心形流水呼吸灯

网友AT:
D题咯,初学者都做这个

网友AU:
难度都差不多,可以根据现在比较熟悉的方向选择

网友AV:
d最好做,又要有一定水平又要简单就c

网友AW:
个人觉得B不错

网友AX:
我也是大一的,嘿嘿,最近在做智能小车,感觉不是很复杂,直接上模块就好。代码自己可以找一哈,蛮简单的。

网友AY(2017-09-11):
做自己感兴趣的,那样比较有动力。原理搞清楚,都差不多

网友AZ:
都可以,难度都不大。

网友BA:
D虽然简单,但是考验你的创新意识和你的编程功底

网友BB:
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蓝牙遥控小车会比较全面一些,适合新人

网友BC:
第一个吧,比较有意思

网友BD: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会啥,我觉得A不错,就串口和定时器,再在手机下一个蓝牙调试助手就可以玩了

网友BE:
A、C、D看上去还行

网友BF:
都可以有机会共同学习

网友BG:
心形流水灯

网友BG:
4*4*4光立方

网友BG:
可以做流水灯,或者4*4*4光立方

网友BH:
都可以做  最好都做一遍打一个好的基础

网友BI:
建议全部做一遍

网友BJ:
A、B、C都行,D太low了    B可能会简单一点,A和C可能要用Android编写,相比之下,比较复杂!!!!

网友BK:
当然选d,这个就是个延时程序的运用,很简单的

网友BL:
A  B  C  D  都可以做啊  挺简单的

网友BM:
引用 楼主: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作为初学者,我可以带你手把手做一些小项目,帮助你学习单片机。现在在做的是一个智能闹钟。可以加我QQ在我QQ空间里免费看的。QQ:1827702167

网友BN:
C,手机通过蓝牙串口模块控制板子显示跑马灯最容易实现,不过需要额外开发一个安卓小程序,但是看起来逼格较高

网友BO:
我觉得D最简单,A最高大上,也相对比较有意思

网友BO:
我觉得D简单好做,A比较高大上,还有意思。

网友BP:
推荐做小车 比较复杂,能学的东西多。

网友BQ:
初学者一般都是从流水灯开始的,我就是~

网友BR:
风扇吧,至少夏天还有用,务实派看法

网友BS:
智能调速小风扇啊,做出来后就可以diy家里的落地扇台扇了。

网友BT:
 这么好的资料  学习学习

网友BU:
流水灯,最最简单的。当然设计成心形也是撩妹神器啊!我大二,比较清楚。

网友BV:
除了智能蓝牙控制小车不行,其他的都可以,在单片机DIY制作都有。

网友BW:
A不錯!!我第一次也是做這個!!!

网友BX:
感觉a好得多,不过如果没有基础的话,可以做d

网友BY:
建议D-B-C-A

网友BZ:
A啊,高大上😁

网友CA:
流水灯可以做一下 我现在刚开始学 这个练手比较不错

网友CB:
A或者C

网友CC:
流水灯和手机遥控

网友CD:
推荐做摇摇棒,我大一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网上资料挺多的,摇摇棒对于新手来说贼酷炫,可以让你在一群同学中起飞~

网友CE:
选B好了,可以学习到电机调速控制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