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具有51单片机内核的15W做的自地车路码表

楼主(2017-07-17):
15W4K内核和51一样,比51更快存储更大,资源更多,我的程序更改下定时器数值应该基本可以在51下运行,IAP15可以用片内FLASH作用户EEPROM,我还没试,所以本路码表没有反数据存储,过两天试试

/******************************************************************************
                        LCD12864液晶并行模式显示
                若液晶看不清楚字,请旋转对比度调节的电位器到字清晰为止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8. /*************        本地变量声明        **************/
  9. u8 count = 0;

    unsigned char bc_lc[]=("本次: 000.000km");
        unsigned char z_lc[]=("总公里:0000.0km");
        unsigned char speed[]=("速度:00.000KM/H");
        unsigned char sec=0,min=0,hour=0,counter=0;
        unsigned char time[]=("骑行00时00分00秒");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speedint=0;
        unsigned int once_counter=0;        //单次骑行计数
        unsigned char all_counter_1,all_counter_2,all_counter_3;
        unsigned long all_counter=0,temp1=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latile unsigned int t_counter=0,s_counter=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_flag=0,t0_flag=0;

void t0_srv(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ET0 = 0;

        t_counter++;
        t0_flag = 1;

        if(t_counter<5)
        {
                IE0 = 0;
        }
        if(t_counter==5)
        {
                EX0 = 1;         //50ms后开int0中断, 防抖动.

        }

        TH0 = 0xD8;                 //(65536-1000)/256
        TL0 = 0xF0;                 //(65536-10000)%256
        TR0 = 1;
        ET0 = 1;

}

void int0_srv(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EX0 = 0;
        int_flag = 1;
        s_counter++;

}

void Timer0_10ms(void)                //10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62.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5M0 &= ~(1<<5);                //设置P5.5为准双向口
        P5M1 &= ~(1<<5);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GPIO_config();

        LCD12864_HAIZI_SET();                                                        //设置为普通模式
                LCD12864_Reset();                                                        //初始化液晶

        EA  = 0;
        IT0 = 1;                //int0 下降沿中断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
        Timer0_10ms();
        ET0 = 1;
        EA         = 1;

        while(1)
        {
                if(t0_flag == 1)
                {
                        t0_flag = 0;
                        counter++;
                        if(counter == 100)
                        {
                                counter = 0;
                                sec ++;

                                if(sec == 60)
                                {
                                        sec = 0;
                                        min ++;
                                        if(min == 60)
                                        {
                                                min = 0;
                                                hour ++;
                                        }
                                }
                                time[4]=hour/10+'0';
                                time[5]=hour%10+'0';
                                time[8]=min/10+'0';
                                time[9]=min%10+'0';
                                time[12]=sec/10+'0';
                                time[13]=sec%10+'0';

                        }
                }
        if(t_counter>500)
                {
                        t_counter = 0;
                        speedint=0;
                        speed[6]=speedint*3600/10000+'0';
            speed[7]=speedint*3600%10000/1000+'0';
            speed[9]=speedint*3600%1000/100+'0';                 //5秒没有切割速度为0
                     speed[10]=speedint*3600%100/10+'0';
                    speed[11]=speedint*3600%10+'0';

                }

        if(int_flag==1)
                {
                        int_flag = 0;
                        temp = t_counter;
                        t_counter = 0;

                        speedint =734400 /temp;                                                                           //显示速度
                        speed[6]=speedint/10000+'0';
            speed[7]=speedint%10000/1000+'0';
            speed[9]=speedint%1000/100+'0';                 //速度转化为字符串00.000KM/H样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