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温度控制器Proteus仿真设计带源码

楼主(2017-07-17):
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用AT89C51单片机读取温度,并根据温度值,控制1602显示和直流电机转动,采用占空比调速,带有ISIS仿真文件,可直接使用。

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

/******************************/
/*       数字温度控制器       */
/******************************/
#include <reg51.h>
//引脚定义
sbit RS=P2^0;//1602LCD RS
sbit RW=P2^1;//1602LCD RW
sbit E=P2^2;//1602LCD E
sbit Moto1=P2^3;//直流电机控制端
sbit Moto2=P2^4;//直流电机控制端
sbit DQ=P2^5;//DS18B20 DQ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LcdData P0                   //1602的D0~D7
#define CWD Moto1=1;Moto2=0           //正转
#define CCWD Moto1=0;Moto2=1   //反转
#define Stop Moto1=1; Moto2=1  //停止

//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HPulseNum;//高电平数(PWM波高电平持续长度)
uchar LPulseNum;//低电平数(PWM波低电平持续长度)
uint NumChange;        //周期
bit TempFlag;//正负温度标志:温度为正Temp_Flag=0,否则为1
uint Temp;//温度值
//直流电机转向状态 0为CWD(顺时针方向) 1为CCWD(逆时针方向)
uchar MotoStatus;  //电机状态
bit PulseStatus;//PWM波状态,0高电平 1低电平

//函数申明(共11个函数)
/*****************************************************/
void Delayms(uint xms);//ms级延时函数
void WriteLcd(uchar Dat,bit x);//写1602LCD指令、数据函数
void InitLcd(void);//初始化1602LCD函数
void StatusLCD(void);//1602LCD显示状态函数
void InitT0(void);//初始化定时器T0函数
void Delayus(uchar xus);//us级延时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B20函数
uchar Read_DS18B20(void);//读DS18B20函数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写DS18B20函数
void GetTemp();//取温度函数
void MotoControl();
/*****************************************************/
uchar FirstLine[16]={"       C STOP"};        //用于1602LCD第一行显示的数组
uchar SecondLine[16]={"TG! H/L:  0%"};        //用于1602LCD第二行显示的数组

//m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1ms左右延时
{
        uint i,j;
        for(i=xms; i>0; i--)
                for(j=110; j>0; j--);
}

//写1602LCD指令、数据函数
void WriteLcd(uchar Dat,bit x)
{
        E=0;
        LcdData=Dat;
        RS=x;//写指令时x=0,写数据时x=1
        RW=0;
        E=1;
        Delayms(1);
        E=0;
}

//初始化1602LCD函数
void InitLcd(void)
{
        WriteLcd(0x38,0);//功能设定(38H)
        WriteLcd(0x0C,0);//显示开、关设定(0CH)
        WriteLcd(0x06,0);//输入模式设定(06H)
        WriteLcd(0x01,0);//清除显示(01H)
}

//1602LCD显示状态函数
void StatusLCD(void)
{
        if(TempFlag) FirstLine[0]='-';//如果温度值为负,显示负符号
        else FirstLine[0]=' ';//否则不显示温度符号

        if(Temp<1000) FirstLine[1]=' ';//如果温度值小于100,百位显示空白(不显示0)
        else FirstLine[1]=Temp/1000+0x30;//取温度百位并转换成ASCII码

        if(Temp<100) FirstLine[2]=' ';//如果温度值小于10,十位显示空白(不显示0)
        else FirstLine[2]=Temp%1000/100+0x30;//取温度十位并转换成ASCII码

        FirstLine[3]=Temp%100/10+0x30;//取温度个位并转换成ASCII码
        FirstLine[4]='.';//显示小数点
        FirstLine[5]=Temp%10+0x30;//取温度十分位并转换成ASCII码
        FirstLine[6]=0xDF;//显示℃中C前面的小圆

        if(NumChange!=0)
        {
                if(MotoStatus==1)//顺时针时显示CWD
                {
                        FirstLine[9]=' ';
                        FirstLine[10]='C';
                        FirstLine[11]='W';
                        FirstLine[12]='D';
                }
                if(MotoStatus==2)//逆时针时显示CCWD
                {
                        FirstLine[9]='C';
                        FirstLine[10]='C';
                        FirstLine[11]='W';
                        FirstLine[12]='D';
                }
        }
        else
        {
                FirstLine[9]='S';
                FirstLine[10]='T';
                FirstLine[11]='O';
                FirstLine[12]='P';
        }

        if((TempFlag)|(Temp<250))//如果温度为负或小于25度,温度过低
                SecondLine[1]='L';//改写1602LCD第二行显示内容

        if((!TempFlag)&(Temp>=250)&(Temp<=300))//如果温度为正且在25℃~30℃之间,温度正常
                SecondLine[1]='G';//改写1602LCD第二行显示内容

        if((!TempFlag)&(Temp>300))//如果温度为正且大于30度,温度过高
                SecondLine[1]='H';//改写1602LCD第二行显示内容

        //占空比小于100%时,不显示百位
        if(NumChange<100)
                SecondLine[8]=' ';
        else
        //取占空比百位并转换成ASCII码
                SecondLine[8]=NumChange/100+0x30;

        //占空比小于10%时,不显示十位
        if(NumChange<10)
                SecondLine[9]=' ';
        else
        //取占空比十位并转换成ASCII码
                SecondLine[9]=NumChange%100/10+0x30;

        //取占空比个位并转换成ASCII码
        SecondLine[10]=NumChange%10+0x30;
}

//us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s(uchar xus)//晶振为12MHz,延时时间为2i+5 us
{
        while(--xus);
}

//初始化DS18B20函数
bit Init_DS18B20(void)
{
        bit x;
        DQ=1;
        DQ=0;
        Delayus(250);
        DQ=1;
        Delayus(27);
        if(!DQ) x=0;
        else x=1;
        Delayus(250);
        DQ=1;
        return x;
}

//读DS18B20函数
uchar Read_DS18B20(void)
{
        uchar i=0,Dat=0;
        for(i=0;i<8;i++)
        {
                DQ=1;
                DQ=0;
                Dat>>=1;
                DQ=1;
                if(DQ) Dat |= 0x80;
                DQ=1;
                Delayus(30);
        }
        return Dat;
}

//写DS18B20函数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
        uchar i=0;
        for(i=0;i<8;i++)//循环8次,写入一个字节
        {
                DQ=1;//未发送前的状态
                Dat >>= 1;//将要传送的最低位放入CY
                DQ=0;//将总线拉低,产生写时序
                DQ=CY;//将要传送的位状态送到总线上
                Delayus(30);//延时50us,即保持总线状态,待DS18B20采样
                DQ=1;//恢复期,总线置1
        }
}

//取温度函数
void GetTemp(void)//获取温度函数
{
        uchar a=0,b=0;
        TR0=0;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44);//开启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be);//读暂存器
        a=Read_DS18B20();//读取高速暂存字节0,温度低8位
        b=Read_DS18B20();//读取高速暂存字节1,温度高8位
        Temp=b;
        Temp<<=8;
        Temp=Temp|a;//将高、低位温度编码合在一起
        if(b>=8)//判断温度值是否为负,如果温度高字节大于等于8说明温度值为负
        {
                Temp=~Temp+1;//将补码转换成原码
                TempFlag=1;//温度标志为1,表示温度为负
        }
        else
        {
                TempFlag=0;//温度标志为0,表示温度为正
        }
        Temp=Temp*0.0625*10+0.5;//将温度编码转换成温度值  放大10倍  加0.5是为了四舍五入
        TR0=1;
}

//初始化外部中断INT0和定时器T0
void InitT0(void)
{
        EA=1;
        ET0=1;
        TMOD=0x02;//T0工作于定时、方式2
        TH0=256-250;//250us定时
        TL0=256-250;
        TR0=1;//启动定时器
}

//T0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0Serv() interrupt 1
{
        if(!PulseStatus)//如果当前处于PWM波高电平段         PulseStatus:PWM波状态,0高电平 1低电平
        {
                if(HPulseNum--!=0)//如果高电平段延时计数不为0
                {
                        if(MotoStatus!=0)//如果MotoStatus!=0(为0是停止状态)
                        {
                                if(MotoStatus==1)
                                        {
                                                CWD;//顺时针驱动直流电机
                                        }
                                        else//MotoStatus=1(逆时针)
                                        {
                                                CCWD;//逆时针驱动直流电机
                                        }
                        }
                }
                else//高电平段延时计数为0
                {
                        PulseStatus=!PulseStatus;//取反PWM波电平状态
                        LPulseNum=100-NumChange; //装载低电平段延时计数,为低电平段延时做准备
                }
        }
        else//当前处于PWM波低电平段
        {
                //如果低电平段延时计数不为0
                if(LPulseNum--!=0)
                {
                        Stop;//停止驱动直流电机
                }
                //低电平段延时计数为0
                else
                {
                        PulseStatus=!PulseStatus;         //取反PWM波电平状态
                        HPulseNum=NumChange;                //装载高电平段延时计数,为高电平段延时做准备
                }
        }
}

void MotoControl()
{
        if((!TempFlag)&(Temp>300)) //正的温度且大于30℃
        {
                MotoStatus=1;
                NumChange=Temp-300;
                if(NumChange>=100) NumChange=100;//控制上限
        }

        if((!TempFlag)&(Temp<=300)&(Temp>=250))
        {
                MotoStatus=0;
                NumChange=0;
        }
        if((Temp<250)|(TempFlag))
        {
……………………

任务5

网友A(2018-10-30):
为什么仿真不对 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