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向各位大佬求助怎么学习电机模块

楼主(2017-07-17):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向各位大佬求助怎么学习电机模块。现在手里由硬件,会连,程序设计,引脚什么的怎么搞?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机啊,上图啊,或者说说型号什么的也好啊,什么都没有,咋帮你嘛。
电机有两种: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
第一:直流电机,一般用L298N,这个很流行,当然还可以是别的。简单的程序,就是一高一低电平,就可以让它正、反转动。复杂的程序,就是调速。
第二:步进电机,它又有两种(呵呵,只是我知道的),五线四相步进电机和四线双极性步进电机。控制驱动它们的芯片是不一样的,程序也不一样。可以控制速度和转向。
你用到什么样的驱动芯片或模块,就要找相关的资料学习。
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去网上查下那块电机的参考手册,就能确定引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啊,上图啊,或者说说型号什么的也好啊,什么都没有,咋帮你嘛。
电机有两种: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 ...

谢谢哈。用的是直流电机,调速。今天写了一个程序,但是调整了PWM信号占空比之后速度变化不明显。
这是中断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0xF4;
        TL0=0x48;
        MA++;
        if(MA<SpeedA)
        {
                ENA=1;
        }
        else ENA=0;
        if(MA==10)
        {
                MA=0;
        }
        TR0=1;
}
还想问下初值是怎样确定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网上查下那块电机的参考手册,就能确定引脚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读懂你手上“有的”又“想使用”的硬件的“数据手册”就可以了。

网友D:
控制电机步进步数

网友E:
多问多看书

网友F:
硬件指的是什么?没有开发板,只有单片机 那就弄个面包板,用pwm

网友G:
可以试着做一个小车,用PWM控制前进后退,可以增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