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数码管最后一位,显示0-9变化为啥没反应错在哪里

楼主(2017-07-17):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显示0~9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1;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 ;
     i=(i+1)%10 ;//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你这是普中的开发板吧,帮你修改了下:

//**************************************************************************************
//*                动态数码管显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从右至左显示0-7。
//注意事项: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显示0~9的值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动态扫描函数,循环扫描8个数码管显示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10;i++)
{
  switch(0)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如果只想一位显示,直接就放0         )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i] ;

  delay(500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延时加大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普中的开发板吧,帮你修改了下:

晚上试试希望有用